[外设] 拆修个楼道可视门禁

楼主(2019-12-04):
   会修电东西的真是事多啊,同事家里的门禁坏了,叫我修,丫的那个不是物业的东西么?怎么自己修?,同事说了,这东西物业不管,维修个人出钱,说是换一个1500大洋,所以就找了我了。暗喜修好不得给我两瓶老白干就不鸟他了。这玩意没接触过。好吧拆了再说。

首先外观:funk:ABB LOGO?。大爷的,ABB没听说过做这玩意啊。ABB变频器我倒是修过几台。

背面

同事描述说是解锁不了,每次都要跑6楼开门,还有语音正常,屏幕看不到。

拆后盖,主控板。

主控板背面,旁边的拨盘是亮度,对比度,色饱和度,音量。

MIC麦克风

到屏的接口

屏驱动板。

驱动板接口。

主芯片型号。

怎么和ABB差距那么大咧,下面的图是修的台变频器电流读数不正确,更换的霍尔电流传感器修复。

ABB驱动板和主板布局。

主板背面。

新旧电流传感器对比。

位置已拆出。

回到可视门禁,测量按键失效,拆,先换了再试。

按键

主板插座有标识,不知道输入电压多少。接上12v指示灯亮了。屏没亮。

顺着线看到都DC TO DC电路,屏逻辑板标的是12V那么输入可定比出高才能工作。要么24V要么36v,看看输出滤波电容50V,直接接36V屏亮了,但是蓝屏。

背面标识的VF- VF+跑线路是进入逻辑板模拟
视频信号。A+ A-是音频信号 B- B+是寻址信号。

换36V,变压器接的24整流后空载也差不多了。

找个模拟摄像头接上信号。
还是蓝,,,,,,,,蓝,,,,,,,,,蓝,,,,

最后是2.45插头和座子不通,直接剪线焊死,图出来了。

合照图,

同事拿回去装上功能全部正常。至于两瓶老白干..........你们懂的。

网友:
衡水老白干,享受~

网友A:
朋友 我家里也有一台门禁室内机  背板的参数和你的一样
有天晚上我没事 想改造下 接到门外的模拟监控头上 这样每次别人敲门就不用看猫眼了
但是我好奇你是如何让它工作的
我接12v电源后 显示器不亮  以为是需要视频信号来触发,结果接上视频也不亮   排线上我没有找到类似的pson的开关  跑了会电路 没有发现电源板是怎么给驱动板一个开启信号的   单独给驱动板供电也无法开启液晶
请朋友阐述下

网友:
不知道 你的视频模拟信号 是接到F+ F- 还是cvbs 上?
你的接上24v 供电  液晶就亮?  然后接cvbs就显示了? 其他的按键和操作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 我家里也有一台门禁室内机  背板的参数和你的一样
有天晚上我没事 想改造下 接到门外的模拟监控头上  ...

我修的这个没有熄屏功能,请问你有接主控板没?亮度和色饱和度由电位器控制,如果不接可能屏会不亮。看过这个屏和驱动板就普通的倒车显示屏差不多。单独接12测量晶振看看是否工作了。还有是不是你接的模拟视频信号极性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 我家里也有一台门禁室内机  背板的参数和你的一样
有天晚上我没事 想改造下 接到门外的模拟监控头上  ...

主控板视频输入有整形电路,我接的是VF信号端可以正常显示。不知道你是不是直接接的驱动板视频输入。

抱歉打错字。更正。视频信号由VF端子输入。

网友:
电源板和驱动板是连接的
我发现 只要接上12v电源  af+ af- 居然有3v电压
驱动板上cvbs也有3.3v电压
液晶的led +-灯有7v电压
一时搞不明白  排线上有 声音 铃声  cvbs 电源 地  就是没有其他的线路了
这个液晶工作条件中难道有其他条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控板视频输入有整形电路,我接的是AF信号端可以正常显示。不知道你是不是直接接的驱动板视频输入。 ...

照我的理解  那个AF+- 信号应该是编码过的数字信号   你把视频信号直接接在AF上居然可以显示?
模拟摄像头的信号不应该是cvbs复合信号吗?
板子上信号应该是 ---> VF+ -  ------>cvbs -----> 液晶驱动板
我尝试把信号接到VF 和驱动板的cvbs上都无法显示

这个门禁以前楼下机房正常时  按视频键 是可以点亮的  现在机房坏了 单独却无法点亮  没思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控板视频输入有整形电路,我接的是AF信号端可以正常显示。不知道你是不是直接接的驱动板视频输入。 ...

AF 不是音频吗?   模拟摄像头接的AF?  朋友是不是打错了  你接的是VF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F 不是音频吗?   模拟摄像头接的AF?  朋友是不是打错了  你接的是VF吧?

是的抱歉,打错字了~是VF视频信号。
      既然直接接12V给屏驱动板,再接到CVBS还是不能唤醒屏幕,而你已确认门禁完全正常,那只有是视频格式不正确了,通常视频电压不会超过0.9V。你测量结果竟然有3.3v。那肯定不对了。这款MS717主控大部分是信号唤醒屏幕。要不下个驱动板固件刷刷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我的理解  那个AF+- 信号应该是编码过的数字信号   你把视频信号直接接在AF上居然可以显示?
模拟摄像头 ...

我再仔细看了左边的主控板发现视频有3路?上往下:视频2、视频1、地、调节2、调节1、视频0、地、电源。而右边屏只有一路视频输入。奇怪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再仔细看了左边的主控板发现视频有3路?上往下:视频2、视频1、地、调节2、调节1、视频0、地、电源。而 ...

左边的排线 从上到下依次是  voice1  voice2 GND   ring1 ring2  VIDEO GND PWR
其中 VIDEO 是视频,也就是经过左侧的解码电路得到的cvbs信号
我现在确认 视频信号没有接错正负   监控头上能调节的有 NAGG FL BLC  AES  SHARP 这几个拨动开关 暂时还不知道视频格式是否受控

目前 仅仅接上电源   VIDEO 针上就有3.3v的电压,而朋友说视频信号大概0.9v ,显然也不对,外接的信号如果没有达到3v 可能就进不来信号? 还是近来的信号叠加在3.3v上 为了驱动右侧的芯片?
显示器的led灯上有7v电压屏幕却是黑的  说明液晶栅板没有开启,既然闭合了,光就不能透过。

恩 这个芯片应该是视频唤醒的, 我怀疑信号输入是不是得接个瓷片电容? 不然信号直接搭载3.3v上肯定无法传入。

希望有经验的坛友指点一下。 我稍候查查这个芯片的各脚参数 看看是否可以强制唤醒

网友A:
查到
MST717C支持NTSC、PAL、SECAM视频制式信号输入,内置2D梳状滤波器,2路CVBS输入,2路S-VIDEO输入,支持模拟RGB输入(如来自于PC机的模拟VGA信号)。所支持的视频制式如480i、480p、576i、576p、720p、1080i,模拟 RGB信号分辨率支持640×480、800×480、800×60-0。内置亮度(Brightness)、对比度(Contrast)、饱和度 (SaturaTIon)和灰度(Hue)调节,内置3通道GAMMA曲线调节,内置缩放引擎,最大可以支持1366×768分辨率。数字PWM控制器,可编程控制40~70kHz频率范围数据使能,行同步信号输出,150~300Hz频率范围场同步信号输出。内置51-MCU,3线串行总线接口,内置硬件I2C、SPI,支持16色256个可编程字符OSD。
datasheet 暂时找不到, 这个芯片涉及单片机了  内置的eeprom 资料暂时也找不到 闹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的排线 从上到下依次是  voice1  voice2 GND   ring1 ring2  VIDEO GND PWR
其中 VIDEO 是视频,也 ...

没错正常视频信号电平太高了。显然还有叠加别的信号,可以尝试跑线后跳过输入,加个470UF电解隔值并对地接75欧姆电阻后直接注入视频输入引脚看看。找到的717A的PDF看看输入有2路。

资料是717A的只能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到
MST717C支持NTSC、PAL、SECAM视频制式信号输入,内置2D梳状滤波器,2路CVBS输入,2路S-VIDEO输入, ...

还有不要再加分了~很过意不去,毕竟没能解决问题感到很惭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不要再加分了~很过意不去,毕竟没能解决问题感到很惭愧。

非常感谢朋友提供的参考芯片脚位
68脚和72脚似乎是互反脚 我测量下电压看看 都是717芯片 脚位可能一致
视频输入对地阻止75欧应该可以把3.3v拉低  470uf 对待cvbs的信号不大吗? 我印象中 cvbs频率在10M附近  那么220uf 会衰弱信号吗

我实验下
最后再次感谢朋友的帮助

网友B:
我奶奶说的好:“能人是拙人的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奶奶说的好:“能人是拙人的奴!”

我爷爷说过:“事事计较,人更易老”。

网友C:
楼主就是老白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就是老白干

,家常便饭老白干,但是收获满满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