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一个马云家4m的u盘

楼主(2019-12-04):
最新缺点g2版型外壳,正好看到这个招标u盘,10块钱4个包邮,说不定g2版型可以卡主,决定拼一拼单车变摩托。
不废话了,开拆
竟然是这种设计,惊呆了,这怕不是bios芯片

楼主:
不知道什么主控,用软件也只能查到一个麦科,试了几个开卡工具都不能识别(无奈)
不过,存储芯片竟然真的是bios芯片?
怼到编程器上竟然真是4m的芯片(笑哭)

楼主:
来一张芯片近景和上g2板子的图
回归正题
g2版型这个外壳还是可以用的,虽然里面的固定塑料柱不匹配,但是大小还挺合适的。把塑料柱全掰掉尾部垫个塑料片或者热熔胶固定还是卡的很牢的

总结:平均成本2块5,买外壳送bios芯片,外带几个贴片led灯,电阻,电容,挺有意思的哈哈

网友:
应该是软件狗

网友A:
4M的U盘?用的是8脚路由器那样的闪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4M的U盘?用的是8脚路由器那样的闪存?

是的  ,就是rom芯片

网友:
说不定就是编程器类似的芯片

网友:
开标用的,存密钥的吧

网友B:
只能存秘钥了,标书怎么也得512M吧?

网友:
狗一只,价值不菲吧。

网友C:
芯片上写了25芯片啊,就是bios

网友D:
在哪买的呢?也想折腾折腾

网友E:
我猜想是做完一批加密狗,剩下十几个瑕疵版改成U盘的程序。

网友F:
这个能否开个思路, 用8脚的芯片做小容量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能否开个思路, 用8脚的芯片做小容量U盘?

得有开卡工具,不过常见的BIOS芯片最大也就是32M把   而且寿命堪忧233333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猜想是做完一批加密狗,剩下十几个瑕疵版改成U盘的程序。

店里专门做这种小容量U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哪买的呢?也想折腾折腾

搜索lifelong,不过没开卡工具,没什么用,我只是要外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存秘钥了,标书怎么也得512M吧?

拆下来芯片给旧主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上写了25芯片啊,就是bios

嗯 我贴上去个16M的没法格式化 估计还得有开卡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能否开个思路, 用8脚的芯片做小容量U盘?

做来好像没啥用,连首歌都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