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暴力拆个显示器开玩笑 吐舌头 调皮 啦啦啦

楼主(2019-12-04):
显示器摔坏了  里面驱动板 加电没反应  d9329  有5v  1084  有3.3

网友A:
摔的就要找问题点了。。。

这驱动板常用无法开机故障就是换三个小电解!

网友B:
既然是摔的,查下晶振起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摔的就要找问题点了。。。

这驱动板常用无法开机故障就是换三个小电解! ...

电压正常也是电解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摔的,查下晶振起震没

0·5兆欧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