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宝锋对讲机写频图解教程(附工具下载/适用BF-480/R5/S110)

楼主(2019-12-04):
缘由:之前买的宝锋R5天能达S110迷你对讲机虽说是同模同电路,但是频率不同,造成之间无法互相通话,对于第一次玩对讲机的小白的我,经过@台山晨曦 @lishimintcd 等坛友的热心指导,才知道需要买一根K头写频线,原来我还以为是可以通过USB接口修改数据的。

新买的K头写频线,去淘宝搜,随便买个15元左右的即可

写频线插到电脑USB端口,我用的是Win10 64Bit系统,下载CH340驱动并安装:

电脑属性、设备管理,查看已经多了一个USB-Serial CH340(COM3)的设备,且没有问号或感叹号,说明驱动安装成功,记住这个COM3端口号

K头写频线连接对讲机的话筒耳机插孔

插好后旋开对讲机电源开关

打开BF-480编程软件(下载:)

打开端口设置,确认端口号也是COM3

点击“读取”图标,然后点击“确定”按钮(别忘了点确定)

读取完成

天能达S110迷你对讲机的信道数据

宝锋BF-R5迷你对讲机的信道数据

功能设置菜单内还可以修改对讲机的其他功能参数,比如可以关闭语音提示等

信息读取出来并修改为自己需要的之后,点击“写入”图标

等待几秒钟,提示写入完成,大功告成

我只是简单的把R5信息读出来,然后再写入S110,这样4部对讲机就可以通话啦

如果对讲机没有打开电源开关,就会提示错误信息让你检查端口设置或连线

经过实际测试,天能达S110与宝锋R5已经可以互相通话了,写频成功

天能达S110与宝锋R5,变成了两对好基友,男人的乐趣就是这么朴实无华

宝锋BF-R5迷你对讲机小拆(与天能达S110同模)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211

可能是最便宜的对讲机,天能达迷你对讲机拆解(Teamup S110)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139

对讲机K头写频线功能引脚定义(给大家DIY参考)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147

凯之声玩具对讲机拆解+改充电管理+宝锋改频兼容凯之声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5265

网友:
R5在小区里试用了还可以  山上没试   写频线还在路上

网友:
很详细,我也有一对对讲机,写频线和这个不一样,是通过USB充电口连接的,不好找这根线。放弃了。

网友:
哈哈  果然是高手。

网友A:
能否拆开USB头,看看TX和RX线是连接到2.5还是3.5头?
知道定义就不用另外买专用的写频线了,手上已经有写频线,只是插头不一样而已

网友:
这位网友真热心,我手头上的线是建武写频线,是连接电脑COM口的,所以跟你的USB口设置不一样,我就用软件的原始设置COM1就可以了,其他的没什么区别。

我是专门用一台带COM口的老笔记本装XP专门用来写频的,玩无线电十几年,这些宝峰对讲机算比较好写了,以前摩托罗拉哪些GP88,HT1000更难写,连触点都要自己做,软件都是全英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拆开USB头,看看TX和RX线是连接到2.5还是3.5头?
知道定义就不用另外买专用的写频线了,手上已经有写频 ...

对讲机K头写频线功能引脚定义(给大家DIY参考)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147

网友:
玩对讲机的越来越少了

网友B:
这个Teamup的对讲机有效距离太近了,当个玩具玩玩还行,实测高层相隔7层就全是吱吱的噪音听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Teamup的对讲机有效距离太近了,当个玩具玩玩还行,实测高层相隔7层就全是吱吱的噪音听不清了 ...

我昨晚实测在18楼房间里,另一个对讲机到了电梯1楼出口还可以通话。

网友:
对讲机,我只信赖摩托罗拉

网友:
我也买了两对 哈哈 图便宜呗

网友:
很久就想弄我的那个对讲机了一直懒得动先学习一下。

网友:
可以分配一个4组一起出动的行动了

网友:
果然是高手

网友:
握艹,一大早来就看见你这个帖子,看着看着就在想让你把写频线测量出来,看到底就看见你已经干了,给力。

网友:
一直想试试写频

网友(2020-01-03):
宝锋对讲机写频图解教程(附工具下载/适用BF-480/R5/S110)

网友:
很好用,联机成功

网友:
我在废品回收站5元一个淘了4个北峰350的对讲机,之间能通话,没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