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腰部康健按摩仪线控按键坏了,用干簧管修复

楼主(2019-12-04):
帮别人修的,用干簧管带替损坏的开机按键,一劳永逸。

网友:
常闭干簧管

楼主:
是常开,原导电橡胶触发,现已被腐蚀掉,导电不良。
改干簧管后,触点在玻璃管内,寿命长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常开,原导电橡胶触发,现已被腐蚀掉,导电不良。
改干簧管后,触点在玻璃管内,寿命长久。 ...

那不是要磁铁触发么

网友:
关键是怎么触发

楼主:
干簧管当然要用磁铁触发了,吸一次相当于按一下(开机),再吸一次相当于按一下(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要磁铁触发么

是的,电路板覆铜已被腐蚀坏。

网友B:
按上开关不行吗?还要拿个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上开关不行吗?还要拿个磁铁……

线控体积小,厚度薄,普通开关体积太大。

网友:
漆包线画圈圈+烟盒铝箔纸贴按键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