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经典的美国德州仪器TI-83 Plus图形计算器拆修

楼主(2019-12-04):
德州仪器的TI-83系列图形计算器始发于1996年,是史上最广泛使用的图形计算器之一。除了基本的科学计算器的功能外,TI-83还有许多功能,包括函数图表制作、极坐标制图、参量制图、序列制图、统计分析、三角及代数函数。尽管它本身没有提供微积分等一些特殊运算功能,但是TI-83可以通过网上下载程序而实现那些特殊运算。

值得一提的是,TI-83计算器使用了史上最经典的8位CPU之一——Zilog公司的Z80作为核心处理器。1974年,世界上第一个CPU、英特尔的4004的发明人也是后续的8008、8080等CPU的设计师Federico Faggin因为在英特尔不受重视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而愤然离职,出去独立创业,建立了Zilog公司。该公司的第一个产品就是Z80 CPU,它是基于英特尔的8080,指令集和8080兼容。由于8080是Federico Faggin自己人在英特尔独立设计的,所以Z80使用8080的指令集并不侵犯英特尔的版权和知识产权。Z80指令集和8080兼容,8080的各种软件可以直接在上面运行,但是其设计大大优化增强了,执行效率比8080高得多,而价格却低得多,所以一问世就大受欢迎,成为史上最成功的8位CPU之一,影响力甚至超过英特尔的原版8080。以Z80为核心的处理器一直到今天都仍然在广泛生产和使用。可能是受工程师早年经验和习惯的影响,德州仪器的多款图形计算器产品从90年代开始一直到21世纪的今天都一直在使用70年代Federico Faggin设计的Z80核心处理器,包括TI-83系列计算器。

1999年,德州仪器用加强版的TI-83 Plus取代TI-83,其增强的新功能包括了闪存,使其可以更新操作系统或者储存更大的运算功能程序。闪存也可以用来储存程序和数据,德州仪器提供了许多免费的官方程序可以帮助用户处理诸如金融、统计、科学等方面的计算,也有第三方提供相应程序甚至是游戏,用户也可自行编制程序在该计算器上运行。这些程序可从电脑上下载,再经由TI-GRAPH LINK连接线输入计算器内。在功能方面,除了通常的运算功能外,TI-83 Plus可以进行微积分运算、求导、求解方程,比较数值大小,进行布尔、复数、矩阵、数组的计算。除了绘制图形外,用户通过编辑程序还可以制作简单的动画。利用其内置应用程序和配套的传感器,TI-83 Plus还可以直接采集数据。

TI-83系列计算器支持用户直接汇编语言和BASIC语言编程,也通过交叉编译上传间接支持C语言编程。

TI-83的后续机型是TI-84,用户界面和使用方法与TI-83兼容,功能略有增强。TI-84系列图形计算器和TI-83一样仍然使用Z80核心的处理器,直至目前TI-84系列计算器仍在大量生产和销售,市场比更新的TI-89或者TI nSpire系列计算器还大。

TI-83系列计算器的参数:
CPU:Zilog Z80 CPU, 6 MHz (TI-83, 83+), 或者基于Z80内核的Inventec 6S1837 (TI-83+ )  。晚期产品的芯片打TI的商标和型号,但是内部仍然是同样的设计。
ROM:24 KB ROM (TI-83)
闪存:512 KB (TI-83+),其中有160KB为可供用户使用的归档区,类似于电脑的硬盘,用户可将最多10个应用程序安装在这里或是储存数据,银装版则提供2MB空间。
RAM:32 KB RAM, 其中用户可使用24 KB (银版为128 KB,但可供用户使用的仍然为24KB,多出来的96KB用来安装应用程序)
I/O:除了同计算机连接外, 还可同其他的TI计算器相互连接以交换数据。50个按键,几乎都可以通过2nd按键调用第二功能,部分可以通过ALHA键调用第三功能。
电源:4节5号电池和1颗CR1616或CR1620备份用电池
显示器:96×64像素的黑白液晶屏幕,可显示8行正常大小的字母或数字,每行16个字符。使用中还可以将屏幕拆分以显示不同的图像或数据。
程序语言:TI-BASIC、汇编语言、机器码

我这个TI-83 Plus最近突然不能开机了,换新电池仍然不能开机,所以拆开了修修看。外形是这样的,屏幕有一块轻微的黑斑,可能是偏振膜老化了:

背面是电池仓:

电池仓容纳4节5号电池,可以使用干电池也可以使用镍氢充电电池。注意5号电池仓的上面还有一个小电池仓,用螺丝固定的,那个是装CR1616或者CR1620锂电池的,用于RAM数据后备:

计算器的底部还有一个小插孔,这是用于和电脑通讯的,可以通过电脑上传下载数据和程序:

计算器的外壳用6颗T型螺丝固定,拆下:

然后别忘了RAM后备锂电池仓的螺丝也兼顾外壳固定,所以它也必须拆掉:

这就是那个CR1616后备锂电池:

螺丝都拆掉后,用撬片轻轻一撬,外壳就打开了:

底壳是这样的:

这是前壳,电路都在这里:

注意,5号电池和后备锂电池都是装在底壳上,但是底壳和前盖的电路板并没有排线或者电线相连,它们是用过弹簧接触连接的。这是后备锂电池仓的弹簧:

它和前壳电路板上的这个镀金触点连接,进行电力传送:

而5号电池仓这里也有两个凸起的弹簧线:

它们与电路板的这两个镀金触点通过弹性接触来传送电力,看到这里就发现不开机的故障原因了,右边那个触点的镀金层已经磨损发黑,这会引起接触电阻增大从而供电不足而导致计算器不能开机,等一下来处理维修它:

电路板上有一大块闪闪发亮的铝箔用于屏蔽,防止电磁干扰:

屏蔽铝箔也是用螺丝固定在电路板上的:

屏蔽铝箔拆下:

电路板就完全暴露出来了:

看看电路板上的芯片。首先这是主控芯片Inventec 6S1837,它实际上是一个用现代半导体工艺生产的70年代设计的古老的Z80 CPU,内部集成了RAM内存,并增强了I/O驱动口,用于液晶和键盘驱动:

而这一片很明显是NOR Flash闪存,用于储存计算器的固件以及用户的程序:

其他的芯片主要是些接口驱动芯片:

此外还有些晶体管以及电压变换等小芯片:

电解电容基本都是固态电容,比较讲究:

注意这里还有一个很小的500mA的白色保险丝。计算器里还有保险丝,这设计周到得也没谁了:

液晶是通过貌似斑马纸的排线连接的:

而液晶上似乎有一颗方方正正的牛屎驱动芯片:

拆解基本结束,最后就是维修了。维修很简单,因为故障仅仅是因为电池仓和电路板的镀金接触盘磨损脏污所致,所以用酒精清理一下接触盘并稍微弯折一下弹簧触线改变一下接触点的位置避开磨损点并增加一点弹力,故障就解除了:

修好之后,装上电池,开机,功能恢复正常:

end

网友:
前两年看坛友@stj2002 拆过,当时很想要,还下载了模拟器玩

德州仪器 TI-83 Plus 图形计算器拆机和维修: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11538

德州仪器 TI-89 图形计算器拆机维修和超频: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04954

德州仪器TI-92 Plus 图形计算器拆机和超频: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40236

德州仪器 TI Voyage 200 图形计算器拆机和超频: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14456

拆解德州仪器彩色图形计算器 TI-Nspire CX CAS: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39624

网友A:
当时的电子产品,现在有些被手机替代了。好像德州仪器做电源芯片较多,有一阵子做过记录仪视频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时的电子产品,现在有些被手机替代了。好像德州仪器做电源芯片较多,有一阵子做过记录仪视频方案。 ...

这类高级图形计算器现在仍然有很大的市场,并没有被手机取代。原因很简单,这种计算器可以带进考场用,手机不能。。。。。。

网友:
现在看来仍然不落伍哈

网友:
偏振坏了吧

网友:
Ti的计算器现在还在做,jd卖好几千的都有。

网友:
曾经想拥有,现在热情已过。。。。。

网友:
手里还有个94和98

网友:
修好了,恭喜恭喜

网友:
德仪计算器谁有手机APP?我只找到了卡西欧的,和实体计算器基本一样,德仪的谁有分享来玩玩。

网友B:
为什么通讯接口不是usb口 usb不是更方便

网友C:
没见过这东西,感觉好高级的样子,这东西应该都是专业使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通讯接口不是usb口 usb不是更方便

因为Z80的能力处理不了那么高级的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见过这东西,感觉好高级的样子,这东西应该都是专业使用的吧

其实在美国这类计算器最大的用户群是中学生。。。。。。

网友D:
能玩俄罗斯方块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玩俄罗斯方块不?

可以下载安装游戏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Z80的能力处理不了那么高级的通讯

为什么 USB就算老MP3 MP4 wince的导航仪 游戏机 都是USB连接的 而这些设备性能都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