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捡了个蓝牙耳机拆了看看

楼主(2019-12-04):
指甲划开缝隙就打开了,连接蓝牙就显示个S6,没有任何其他信息和品牌,编辑一下加几张图

网友A:
这板子好简洁,不过比我买的那个双耳蓝牙好多了,前段时间在坛子里买了一个29.9包邮的,后来总是打电话的时候断连,然后拆开一看差点气死,耳机里面一个发声单元,一个电池,一块电路板,关键是电路板上只有一个硬封的ic,芯片,其他的像电阻,电容,晶振什么的都没有,光秃秃的电路板只有一个iC,立马扔垃圾桶了。

网友:
看这设计,充电1小时,听歌半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好简洁,不过比我买的那个双耳蓝牙好多了,前段时间在坛子里买了一个29.9包邮的,后来总是打电话的时 ...

亲9.9包邮

网友:
之前论坛推荐的3元一个,买了3个送朋友,结果拆开一看全是单声道芯片,音量大了就杂音。本来还以为可以改线路做双声道,看到芯片就无望了。

网友B:
酷派8729,你这手机也够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酷派8729,你这手机也够老了

虽然手机有点过时,但是可更换电池设计不错,一般几十元能买块好点的电池自己换上。现在的手机好多不可更换电池,我的N4s和z17mini都等到塑料屏自动撑开,才必须换电池,而且背面上胶很难拉开。楼主的蓝牙耳机,估计是有人掉在半路上。

网友:
1.5包邮,单声道,开机嘟的一声耳朵能震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