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请教大佬如何无损破拆一体化LED投光灯

楼主(2019-12-04):
太阳能套件,想在投光灯加个充电宝电路板,实现充放电功能。
问题来了,一跟四之间用玻璃胶密封,一是玻璃四是一体塑料,手上没有大力吸盘如何破拆?

网友A:
玻璃胶只能用刀片割,割断就可以揭开玻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玻璃胶只能用刀片割,割断就可以揭开玻璃了。

它的胶打在中间不是四周,刀片下不去

网友:
橇,估计外观会有损伤

网友B:
就没想让你拆过,还是外挂吧!

网友C:
不好拆呀   我有一个100W太阳能灯 也想拆开   还没拆开  玻璃搞破了一点

网友D:
拿吹头发的吹风机 最高档 环绕四周 吹5分钟 感觉手不敢触为止 然后找小竹签 扁平的 敲敲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拿吹头发的吹风机 最高档 环绕四周 吹5分钟 感觉手不敢触为止 然后找小竹签 扁平的 敲敲看看 ...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没想让你拆过,还是外挂吧!

好吧,不行就锯开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拆呀   我有一个100W太阳能灯 也想拆开   还没拆开  玻璃搞破了一点

是吧,坏了玻璃凉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