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金士顿DT50只会拆不会修

楼主(2019-12-04):
U盘无法使用了,任何的工具都用不了。百度了下说用的主控没量产工具。太不经用了。

网友:
拆闪存换主控板量产。

网友A:
16G才小几十,任何折腾都不够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G才小几十,任何折腾都不够本的。

闲得蛋疼的折腾只在乎乐趣与成就

网友:
这个定制主控的量产工具在网络上不存在的,这个主控仅支持2D TLC,拆颗粒吧。

网友:
现在金士顿快和玩具差不多了~

网友:
渣士顿越来越差了

网友:
一时冲动也买了个  DT50  ,除了容量大一些 128g 以外一无是处

写入速度极端不能忍受  ,读取速度还行。。

最不能忍受的 速度一顿一顿。。

网友:
坏了找售后,省会城市同城走一趟就能换新

网友:
谢谢分享。。。。。16G,有点小。。。。。

网友:
金士顿正品,主控板很养眼,使用寿命和稳定性都是不错的,不过速度相当差。

网友:
换个闪存试试看

网友:
拆F吧……买个板子焊接量产

楼主:
慢慢学习,闲不住。非常喜欢拆,但是大多都是有本事拆没本事去装。

网友:
这金士顿是质量越来越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