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捡来的品胜车载充电器

楼主(2019-12-04):
本以为是坏的,结果接上12V电源后电源指示灯亮了。
充电器正面

充电器背面标注

接缝很紧密,先用橡胶锤来几下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背面

芯片用放大镜拍的

充电器USB接口

调整电子负载到2A电流时的电压

调整电子负载到1.5A电流时的电压

网友:
品胜的东西做工还行,就是价高

网友:
不带检测的慢充

网友:
虽然降压电路二极管整流早一些,但是应该有过流保护。只是价格偏贵,以前小的充电宝都好几十元,大点的一百多元。

网友(2024-11-26):
我也有一个同款的,能用,就是充电太慢,开导航边用边充,只能维持电量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