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面雕刻机筹备中

楼主(2019-12-04):
准备做个桌面雕刻机,行程330*310*100,外型尺寸500*500*460。16光轴、12梯形丝杠导程3MM,准备做双螺母消回差。台面用的15厚的胶木板,机架用的2040的铝型材。没有画图纸,都在脑子里。现在已经花去八佰多了,驱动和电机还没定。欢迎大家探讨。

配件陆续到货

消回差结构,中间夹橡胶试试效果怎么样,如果不行是加弹簧。

联轴器D20L25,一端5MM另一端10MM

网友A:
支持。算算成本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算算成本多少。

估计全部下来得一千二左右。
现在已经花了八百多了。电控、电机、电源都还没买。先把机架装起来再说其他的。

网友:
观注中,建个群吧,一起学习下吧。设计好的东西也共享下,坛友也贡献点智慧,一起做好。搞好了我也来一套

楼主:
回楼上的,用以前建的群吧,群号:28302151
最新进展:控制板也买好了,带邮费128元。现在总造价963元了。
买的这种控制板

电机用的以前拆机的42步进,电源也是以前买的台达的工控电脑电源。

网友:
这个能刻点啥?

楼主:
pvc、PCB、胶木板之类的吧,装好看看能不能干动铝和铜之类的吧。

楼主:
最新进展:又到一些东西
铣刀、钻头、手电机支架

电钻支架组装好了,就凭它加工机架了。

网友B:
自己做机架不好做,如何保证部件之间的平行度和垂直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机架不好做,如何保证部件之间的平行度和垂直度?

这个就靠组装好之后调整了。没有母机不好下蛋啊。

网友C:
都这样了,还不如到咸鱼上买几条1003的滚珠丝杆、我记得是60多一套还带固定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这样了,还不如到咸鱼上买几条1003的滚珠丝杆、我记得是60多一套还带固定座的! ...

主要是还不知道铝型材的机架组装后的强度怎么样。如果机架强度不够的话滚珠丝杠也白搭。如果强度还行的话再换。就怕准备买自行车到最后买了轿车。

网友:
不知道1k2 怎么下来 当初买了一个二手拆机丝杠(韩国的),跑了3趟和老板砍了好多次,价格从600砍到400,15年左右,现在1K2 下来的估计没法用

网友:
最近也正准备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就靠组装好之后调整了。没有母机不好下蛋啊。

这个调整,我估计会很烦。每个部件的紧固都会影响。你调好了这个,还要调其它的。要是对精度要求不高,可能会好调一些。要是要求完美......

网友D:
三根梯杆把精度给拉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根梯杆把精度给拉下来了

梯杆组装加的有消回差。这个机子装好能到0.1MM精度就可以了。

楼主:
最新进展:机架组装好了一部分。光轴和线杆要加工,还没加工。
型材扩孔攻丝

加工好的一部分东西

加工的Z轴活动部件

组装的半成品机架

网友:
这个玩意,得花心思慢慢调整,哥们 看好你哟,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根梯杆把精度给拉下来了

出于成本考虑,只能用T杆,但是楼主用了双螺母,效果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