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对讲机K头写频线功能引脚定义(给大家DIY参考)

楼主(2019-12-04):
这款杂牌USB写频线适用于宝锋、泉盛、建武等对讲机(写频教程

大头话筒,小头耳机

@黯然销魂 坛友需要接线定义: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051
那就微暴力拆开看看

CH340G

只需要3根线(GND、TX、RX)

测量线序

K头接线功能定义(只需要接GND、TX、RX这三根线)

用对讲机随机配的耳机就可以自己DIY写频线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5265

关于电路可以参考@wenjnyjdc 坛友的帖子和讨论: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64822

堡利斯通BO-8对讲机(驱逐舰)写频线DIY: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147

网友:
北峰BF360写频线定义

感谢分享,看来和北峰BF360的一样

网友A:
写频线好弄,软件难求。我有一个豪盛的,一直找不到读写软件。

网友B:
我这个对讲机接口跟你的不同,耳机的触点有好多空着,估计没有针的才是写频脚

网友:
6666666666666sjsh:smile::smile::smile::smil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频线好弄,软件难求。我有一个豪盛的,一直找不到读写软件。

带按键的直接输入频率保存就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对讲机接口跟你的不同,耳机的触点有好多空着,估计没有针的才是写频脚

用海能达的壕

网友C:
我有个杂牌的对讲机,写频通过USB口,,一根线30,软件要15.

网友:
写频线买也不贵,就是软件麻烦

网友:
用GP2000的写频线改动一下可以了,开始不知道点了读取还要再点确定才可以读取,宝峰的软件设计是脱裤子放屁,搞的我还以为线不行。

网友:
有些怪胎对讲机软件不好找。很多无线网都有。如果你是卖对讲机的就卖北峰的,如果你是买对讲机千万别买北峰

网友:
有个黄金板的340,可以自己搞了

网友:
对讲机专用的?

网友:
我有3个九伯通的,没有线和软件都没有,不过3个已经对好码了,可以通信

网友D:
ch341a编程器+1个3.5mm+1个2.5mm,自制写频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ch341a编程器+1个3.5mm+1个2.5mm,自制写频线。

使用效果如何?

网友:
求个北峰TD821的写频软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杂牌的对讲机,写频通过USB口,,一根线30,软件要15.

总比台湾的稳特固的车台好吧,一个线100元在加36元运费,还是湾湾直邮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总比台湾的稳特固的车台好吧,一个线100元在加36元运费,还是湾湾直邮过来的 ...

难道你就没考虑过直接拆开焊接三根线直接写频吗?在车台后面搞个3.5mm插孔以后写频就方便了。
对讲机写频大多都是tx、rx、gnd三根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