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事情是这样的,有几台电脑,共享文件后,工作站程序无法打开 .

楼主(2019-12-04):
实验室有几台电脑,安装有液相气相之类之类的工作站软件,不同厂家的。
系统为win7x64
这些工位电脑都只有一个管理员账户,其他为users账户
最近该部门主管说想要设置个局域网来共享文件,
1、于是每个电脑我都设置了个账户gx密码123 没有分配该用户的用户组
2、然后在本地策略-用户权限分配 选项 ——允许从网络访问,把gx everyone加上
3,本地安全策略-用户权限分配 选项——禁止本地登录 把gx guest选上
4,本地安全策略-用户权限分配 选项——禁止从网络访问 把guest删除 清空次选项的值,相当于禁止访问列表为空
5,安全选项里面 lan管理器验证级别 没有定义改为 发送lm ntlm响应
6,安全选项里面  本地账户的共享和安全模型 选择为 经典模式
7, 安全选项里面 使用空密码的账户只允许进行控制台登录 改为 禁用

8,共享文件夹 把 gx账户加入到访问列表里面 并将权限改为 读/写
完了以后 能共享文件了,
但问题来了,该部门同事说,只有管理软账号才能访问 工作站软件了,其他users账号下的打开软件报错,提示找不到数据库之类的,然后就是经典的app错误,之后软件关闭。
开始我以为是工作站软件问题,但反映说是其他公司的工作站也不得行了,同样只有管理员才能正常登录,其他users下的账号报错无法使用

现在没有头绪,特发此贴,请教各位大神解惑答疑。

网友A:
工作站软件目录文件夹添加everyone可读写权限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站软件目录文件夹添加everyone可读写权限试试看

嗯,目前已经解决,共享文件夹添加哪些users账户就解决,其实我想直接加用户组估计也行。

网友B:
电脑多了,得用域控制器来管理账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多了,得用域控制器来管理账户了

不知道windows自带的用的多还是什么其他第三方的呢。这块涉及的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windows自带的用的多还是什么其他第三方的呢。这块涉及的少啊

这是Windows自带的功能,但略复杂,研究下呗。

优点是以后局域网间不需要繁琐的设置权限,并且一个人的账户在任何一台机子上都可以通用。

网友C:
guest 吧
普通用户算是guest
所以guest 没有了
普通用户全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guest 吧
普通用户算是guest
所以guest 没有了

嗯,刚好共享出来的都是仪器自己的数据文件夹,普通users组用户没有了权限 给这个文件夹赋予了users用户组访问权就行了

网友:
设置相应的共享用户,并给权限和密码

网友:
没有时间仔细分析题主遇到的故障原因,但可介绍一下十多年以前我所在公司的办法。
指定一台电脑作为文件服务器,所有电脑用网卡和集线器(或路由器)连起来。当时的局域网中运行的电脑是多种不同的微软操作系统,有XP,有W98,还有DOS6.6。文件服务器的电脑有一个共享文件夹,所有其他电脑设置这个文件夹为网盘,用盘符H。只要有H盘,就能在上面读写。
文件服务器电脑运行的是WINme。这台电脑不接INTERNET,而且把EXPLORER(外壳)搬了家,不接显示器。不留任何可以通过网络做手脚的可能。
需要维护的时候(比如有人误删除了H盘上的东西需要找回),插上显示器,屏幕上只有当中一个鼠标箭头。用C-A-D组合键叫出外壳(除了维护者,其他人不知道搬到什么地方),就完全可正常操作了。进行完维护,重启电脑,并同时拔掉显示器。
这个办法即便遇到偶然电源故障或停电,再来电也不用管它。
为什么没有用XP系统电脑进行文件服务?一是和DOS电脑的联网不是很顺利,二是XP的同时联机数目有限制,家庭版同时只能连5台,专业版也限制10台。而98、me反而没有这些限制。
老掉牙的东西,往往比新的还能方便地解决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工作站软件目录文件夹添加everyone可读写权限试试看

Everyone在高级版系统中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因为windows专业和旗舰版还有一个叫Anonymous Logon的东西,而普通家庭版系统不支持这个玩意,不清楚win10家庭版是否支持(这很明显是故意的)
还有,家庭版系统不支持加入域,并且由于不买授权的系统最多只能支持同时10个用户在线,如果有远程访问的需求,直接网络共享最好还是谨慎些,尤其现在各种勒索病毒越来越厉害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可以考虑改成ftp或者sftp(加了安全措施的ftp,ftp本身是明文传输的)共享,这样权限控制也比较方便,万一出现问题,损失也降低到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Everyone在高级版系统中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因为windows专业和旗舰版还有一个叫Anonymous Logon的东西,而 ...

目前公司各个部门为了节约部门预算,都不愿意买带网络打印功能的打印机,所以导致买回来还得设置共享打印,提了好几次也没人听的。下一步就是想让各个部门买自带网络打印的打印机。其实也贵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Everyone在高级版系统中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因为windows专业和旗舰版还有一个叫Anonymous Logon的东西,而 ...

恩,阁下这样的方法貌似有点复杂哦,目前公司各个部门为了节约部门预算,都不愿意买带网络打印功能的打印机,所以导致买回来还得设置共享打印,提了好几次也没人听的。下一步就是想让各个部门买自带网络打印的打印机。其实也贵不了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阁下这样的方法貌似有点复杂哦,目前公司各个部门为了节约部门预算,都不愿意买带网络打印功能的打印 ...

换个思路,买几个便宜的路由器刷openwrt关闭dhcp当打印机共享,甚至现在不少路由器自带固件就提供了打印机共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思路,买几个便宜的路由器刷openwrt关闭dhcp当打印机共享,甚至现在不少路由器自带固件就提供了打印 ...

是路由器的openwrt就有打印机共享功能么还是什么??这样操作需要打印机用根网线接到路由器上?还是打印机接电脑,电脑接路由器,然后路由器能发现这台打印机而不需要windows设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