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正宗Thinkpad笔记本鼠标看看

楼主(2019-12-04):
一直在用Thinkpad的笔记本鼠标前几天微动开始不灵了,虽然这个鼠标值不了几个钱,但放眼马宝上应该差不多全是假货,拆个正宗货来比比看

看右下角Thinkpad字样,不是平平的一层印刷字体哦,是有凹凸感的字样

拍张特写,这样能看出来字体凹凸感

底部的各种认证标志和文字都是刻在鼠标上的,不是那种印刷在塑料贴上再粘上去的

成本应该比印刷的高吧
开盖螺丝就隐藏在两个脚贴下面

打开全景

先是右边按键不灵光,喷了点WD40就恢复了

手贱又给左边正常的微动喷了一下,这下左边的微动就出现偶尔不能回弹的问题了,真是手贱啊

芯片来一张

实在舍不得扔掉这个用了好久的老货,最后花了20块换了2个欧姆龙微动满血复活。

网友:
都是台湾的工厂代工的,做工好就对了,台湾自力更生,制造业先进,品质观念好

网友:
不想说什么,虽然能用,但不值得赞扬。这个已经是烂联想手上的货色了。不过就算是松下微动,两个微动也就是2-3元而已。

网友:
他这个不建议喷WD40,里面有橡胶垫,喷了会吸油膨胀

网友:
四向滚轮好东西

网友:
我觉得买点滴瓶加入万能润滑剂,一两滴到微动好些,避免涂层和滚轮很快变粘。四个方向的滚轮不错,有利于画图移动背景。

网友:
很负责任得说,这个鼠标超级不好用,手空,严重不符合人体工学。

网友:
没感觉做工有多么好,普普通通

网友:
手头有一个,放了很久没用过,又开始不能移动,但左右键正常。明天试一试,把电容换了,看行不行

网友:
终于看到真的Thinkpad笔记本鼠标了,看样子还行吧

网友:
谢谢分享。。。。图片拍的很清晰。。。。加以蚊子说明,就更好了。。。。。

网友:
小号的 手感不好  个人感觉   跟早年IBM一个模具

网友:
最后花了20块换了2个欧姆龙微动满血复活
这价钱买回来的鼠标可以和你不相上下。。

网友:
thinkpad的蓝牙鼠标,也是不灵了,拆开喷了wd-40,又用了1年了。

网友(2020-05-04):
谢谢分享,在网上看到这个鼠标是无线的,还有四向滚轮,特来看看是不是光栅的,没想到是编码器滚轮,可惜了

网友:
就问有几个人用过中键

网友:
中键集成侧键 使用感觉还不错 编码轮不是常用的类型 有点可惜 方形微动氧化后不太好处理

网友:
我有个蓝牙的ThinkPad鼠标,用了好几年,就是中间红色滚轮泛油,太滑了,滚不动了

网友(2025-01-08):
平时用中键比较多,用这个特别不习惯

网友:
正品也一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