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换的路由器TP-LINK

楼主(2019-12-04):
2011年买第一台单天线150M的TP-LINK,貌似花了¥70多。服役了3年多。2014某天无聊逛二手市场发现一台双天线300M的TP-LINK,

很新,因为没电源,喊价¥30,再三和老板确认,如果用不了可以退,
怀着忐忑的心情买回去,然后去电脑城买个电源,花费¥15,结果一直用到上周。
朋友搬家换网络,送了台3天线的450M的TP-LINK,回家马上设置好。
爽啊,隔两道门,在WC里信号也满格,昨天上大号,玩手机太爽了,出来脚都麻了。
哈哈哈哈~~~~

网友:
哎 都该换的了

网友:
现在没千兆5g都不好意思了

楼主:
能用就好,家里宽带只有20M,千兆路由器没啥用。

网友A:
MAC地址要打码!
MAC地址要打码!
MAC地址要打码!

前两条地址可以看作一个,应该是楼主家,
第三个的地址在同城,应该是楼主朋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C地址要打码!
MAC地址要打码!
MAC地址要打码!

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C地址要打码!
MAC地址要打码!
MAC地址要打码!

打不打都一样

网友A:
这直接把自家在那栋楼公诸于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C地址要打码!
MAC地址要打码!
MAC地址要打码!

mac地址定位??!!不大可能吧,定位用ip还比较好办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直接把自家在那栋楼公诸于世了

定位没那么准确的,即使知道了又能怎样?你的手机app泄露了更多个人隐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定位没那么准确的,即使知道了又能怎样?你的手机app泄露了更多个人隐私 ...

还想要多准,
随随便便能查到的只是在哪栋楼,
服务器上不给免费看的数据呢?怕是都能精确到米了,

不过确实是知道了我也不能怎样,
但可不意味着所有人都不能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C地址要打码!
MAC地址要打码!
MAC地址要打码!

哈哈,没事,欢迎来撑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C地址要打码!
MAC地址要打码!
MAC地址要打码!

谢谢高手指导,虽然不会有啥危险,还是谢谢前辈,已经打码了。

网友C:
MAC地址 查定位的条件是:
必须是无线路由器的mac地址, 该无线路由器必须被智能手机连接上网过。

其实是智能手机泄秘, 智能手机记录下路由器的bssid(就是mac地址),然后通过手机定位(IP,GPS),然后把定位信息发送到人家的服务器

9c-b6-d0-d8-b6-e5
c4-8e-8f-f9-fb-4d
c4-85-08-b0-2b-29
3c-2e-f9-75-0e-ca
74-60-fa-30-d6-ab
给你一堆内网mac 地址,你去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C地址 查定位的条件是:
必须是无线路由器的mac地址, 该无线路由器必须被智能手机连接上网过。

一般点的黑客是不是可以入侵我的电脑,然后找到我隐藏的~~~波老师怒战金枪客?

网友:
mac打不打码没什么意思,刷了breed  mac地址随便改,干见不得人的事的人不可能会暴露,mac已不不再是唯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C地址要打码!
MAC地址要打码!
MAC地址要打码!

这个是opengps吧吗

网友:
三个路由器都有,现在还堆在箱子里卖不出去。百兆以下需求的话K2刷老毛子性价比最高,超过百兆或者家用NAS就必须上千兆了。

网友:
几个都不行啊,缩水版。
换wr881n V1,wr941n V7最好,内存64MB,大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