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威盛VIA C3 900 2002年世界杯限定版 全新盒装

楼主(2019-12-04):
前几天得到的,和一般的VIA C3 罐头不一样,这个是世界杯限定版。
我还收藏有其他的盒装VIA C3。

纪念2002年在韩国和日本举办的世界杯,所以在盒子上印有韩国和日本的国旗。
盒子上一共印有30个足球,上面有30个国家的国旗。其中中国国旗位列其中,这是中国队首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不过仍然只是陪练的角色。
我猜因为这次中国队首次进入世界杯,威盛才推出这个世界杯限定版处理器吧。

顶部,VIA C3的处理器图。有“JUST COOL! ”和“02世界杯限定版”的英文

侧面,VIA标志,还有印有日本国旗的足球。

侧面,十五只球队,中国队在明显的位置。

侧面,有“C3 Processor 900MHz”的小标签。表示这是C3 900MHz频率的处理器。

侧面,VIA标志,印有韩国国旗的足球。和第二张图一样,表示主办国是日本和韩国。

侧面,十五只球队。

侧面,印有威盛的网址?还有“JUST COOL! ”和“02世界杯限定版”的英文,可能是威盛觉得这样很酷吧。

底部,VIA C3的处理器图,还有“JUST COOL! ”和“02世界杯限定版”的英文。

既然是限定版,这个产量不会太大,不清楚当时一共出了多少套。
不知道当初那些其他的是被当宝贝珍藏着呢,还是被上机发挥他们本来的作用了呢?

网友:
威盛的CPU以前我有大把,后来都扔了。

网友A:
C3 900,盒子值50,U不如一个硬币值钱,说是900M,还不如CE600和毒龙600,这两个悍将可都不是省油的灯,超频榜上名列前茅的。VIA挺好的一个公司就是浪费的太多了。这块U当初接触过1,2块,啥感觉呢?跟老CE500差不多,win98打字没问题,游戏绝对不能上这种U,当年红警2和CS肯定会卡的。VIA后期还陆续推出了几款坑人U,进XP都嫌慢。

网友:
再往前的类似处理器还有IBM233和266 吧~怀念那个年代

网友:
这个牛,全世界估计也找不到几个

网友:
搞笑,CPU也要蹭世界杯的热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C3 900,盒子值50,U不如一个硬币值钱,说是900M,还不如CE600和毒龙600,这两个悍将可都不是省油的灯,超 ...

任何产品都是初始阶段百花齐放,成熟阶段就只剩一两个大玩家还能生存。

从资金和人才角度看,VIA的CPU线没有可能活下来的。

网友B:
中国也是进过世界杯的,可惜现在越踢越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中国也是进过世界杯的,可惜现在越踢越不行。

进世界杯是因为日韩都不占名额

楼主:
引用 网友A:
C3 900,盒子值50,U不如一个硬币值钱,说是900M,还不如CE600和毒龙600,这两个悍将可都不是省油的灯,超 ...

盒子值多少见仁见智,有人觉得不值钱,有人喜欢箱说全。
这个U你说不值一个硬币钱那就错了。现在VIA C3卖废品大约40元左右,外观好不掉字收藏价60元以上。900频率相对少见,全新品相的怎么也得80元以上。而你说的CE600和毒龙600,才是不值一个硬币钱。CE600和毒龙600现在的废品价大约是1元吧,大量收可能不到1元,收藏的话5-10元。
你会说那些话指的是当年,那时的使用价值。那时确实via C3不如CE600和毒龙600,但也不至于像你说的红警2和CS肯定会卡,CS我没试过,红警2我玩过,XP记得也是没问题的。还有就算是当年再高性能,图拉丁牛吧,现在不也是昨日黄花,别说现在我用的2011平台,就来个几元钱的的E5200(775)比比,跑个win7?
好汉不提当年勇,就现在来说,VIA C3比CE600和毒龙600都值钱,比它们保值,这就够了。intel的CPU,除了几款以外,现在大都是大路货,收藏价和废品价都很低,其他的CPU很多比较保值,有的还升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进世界杯是因为日韩都不占名额

估计现在即使三个亚洲国家(没中国)联合承办,国足也够呛能踢进去…………

网友D:
以前还见过用这个u的笔记本,好像紫光还是同方品牌的,现在也不知道还有用这个厂家u的笔记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现在即使三个亚洲国家(没中国)联合承办,国足也够呛能踢进去………… ...

可能下次国足进世界杯是中国主办世界杯的时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还见过用这个u的笔记本,好像紫光还是同方品牌的,现在也不知道还有用这个厂家u的笔记本? ...

威盛琢磨着在桌面主流市场跟不上Intel、AMD两家,于是转入工控、移动市场。
工控移动等市场利润还是很大的,不过移动市场也有INTEL、AMD还有很多老牌CPU厂商,日子也不好过。

网友:
VIA想不到若干年后,中国政府会投钱给它造CPU,哈哈

网友:
VIAC3我02年在电脑城打短工卖电脑的时候装过,那时候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这款处理器800以下还是正常标,顶级的C3 1G实际频率只有800.它有个缺点就是不能用在支持图拉丁的主板上。所以那时候对于穷人拿1代370主板升级来说,1G无疑是最好的,毕竟价格和频率摆那里。但是性能还是比IA两家弱些,但也不至于到卡的那一步。拿来玩CS什么的还是很流畅,3D游戏比如说007之夜火它也能胜任。后来Intel的U降价,这玩意也没什么市场,转为收银机之类的上面用,反正那个要求不高。

网友:
威盛曾经号称“ 中国芯”,卖的是情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能下次国足进世界杯是中国主办世界杯的时候吧。

兔哥你好,你还在坚持不懈收集盒子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兔哥你好,你还在坚持不懈收集盒子么?哈哈哈

收啊,我感觉手里盒子太少了,还得多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