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一个拼夕夕的蓝牙耳机

楼主(2019-12-04):
同事花13块左右在拼夕夕上买了一个蓝牙耳机。用送的非常简陋的充电线充了一会电,然后开机准备用手机配对。第一次配对成功后,忽然连接不起了。也始终无法开机,以为没有电了。再次充电,几份钟就从红灯变为蓝灯,提示充电完成。但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开机了。于是,问我知道情况不。我试了试,确实无法开机。判断内部有问题,需要拆机看看才行。拆开机器后发现原来电池坏了,某宝看了看,最便宜的都是10元左右,可以想象拼夕夕这货的质量。东西内部非常简单,主要就是一单片机HL0B14EDT。图1 拆开效果,很好拆

图2 折开效果

图3 拆开效果,就这一个芯片

图4 基本就是这几个元件,结构非常简单

图5 就是这个电池,才用一次就坏了。质量可想而知。

网友A:
十多块钱,真是山货中的山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多块钱,真是山货中的山货

就是,关键还是没有使用过就寿终就寝了。

网友B:
怎么判断是电池坏了?没电压了吗?直接退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判断是电池坏了?没电压了吗?直接退款。

对,用万用表测试了。当充电的时候有4.2V的电压,当蓝灯提示充满后,去掉充电线电压马上减小到1.2V左右,然后又快速下降。把坏电池去掉用设备测试,能开机。

网友:
锂电池离头部太近,还是买个好点的吧。。不然,锂电池万一有点问题,可就被爆头了。

网友:
十多块买个垃圾还是很贵的

网友:
这个本来就是骗人玩意

网友:
这玩意儿稳定性不好,容易断链

网友:
我也买过,音质听响,不过是bga封装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