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助m93p自加msata问题

楼主(2019-12-04):
本人按论坛高手的方法给m93p加了msata,插固态成功,用u盘pc启动,操做固态都正常,但bios中启动顺序中没有mSATa,MSATa在未包含的启动顺序中,怎样才能够让msata进入启动顺序呢?

楼主:
哦选中按x就进入启动项了

网友A(2020-03-08):
我今天的M93P到手了,那个未包含的启动顺序里的项目选中后按X键就会拉到前面的启动选项里了,同样,前面的启动选项选中后点X就拉到后面的未包含项了。楼主能说一下加这个MSATAT的经验和体会吗?我已经买了插座了,就是里面的一些小电容难找,要买可能一点点不卖的,不知道楼主是怎么搞的呢

网友B:
麻烦问下,msata的插槽是什么型号?

网友B:
我今天改了一下,好像没出来msata呢,只有一个esata

网友:
msata现在没有什么性价比。我也想入个,一直没有合适的。

网友:
请问楼主,你msata座旁的0603封装的贴片电感是什么型号参数的。

网友:
Msata的小电容跟pci-e的规格一样的,找旧显卡拆了。

网友C(2020-05-23):
我刚入手了台M93p,顺手把msata加上了,感觉还是有个msata方便,可以上ssd做系统,然后sata接个普通笔记本硬盘做存储,兼顾速度、容量和价格。
原件挺好找,0.1的0402电容,某宝上1块包邮可以买100个,足够挥霍了。电阻自己原来就有,实在找不到可以用0603的怼上去,也能放得下。那个0603的电感,电感量无所谓,我用的是22uh,实在找不到用根导线短路也可以。

网友(2020-11-06):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改了一下,好像没出来msata呢,只有一个esata

我的也是 你最后解决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刚入手了台M93p,顺手把msata加上了,感觉还是有个msata方便,可以上ssd做系统,然后sata接个普通笔记本 ...

主办背面有个电阻要移动位置 大佬方便帮看看是多少k么 我的主板上没这个电阻

网友:
找个笔记本料板 上面什么都有了

网友(2021-03-04):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的M93P到手了,那个未包含的启动顺序里的项目选中后按X键就会拉到前面的启动选项里了,同样,前面的 ...

我今天加上去,正常啦。
我有材料清单。看下面我的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烦问下,msata的插槽是什么型号?

我今天加上去,正常啦。
我有材料清单。看下面我的图片。

网友D:
0603电感,焊在msata旁边。背后加二个100NF,红色圈的电感拆掉,蓝色圈加一个0402 10K。就这么简单那个改造图片,大家找一下就看见红圈,蓝圈

网友(2022-11-30):
引用 网友D:
0603电感,焊在msata旁边。背后加二个100NF,红色圈的电感拆掉,蓝色圈加一个0402 10K。就这么简单那个改造 ...

有加电容、电阻的那个图吗?你说的红圈、蓝圈,那个帖子我进去不得看,我级别低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