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咸鱼吃药的电动助力车的无刷有齿小电机拆解 求教,单面没有电机盖

楼主(2019-12-04):
咸鱼吃药的电动助力车的无刷有齿小电机拆解 求教,单面没有电机盖

咸鱼买了个坑子货,估计上家也没搞开 几十块卖给我了。没想到特别的粘,轴拧不动,得用扳手拧,电机盖一侧非常容易打开。

另外一侧 电线侧很奇怪,有开盖的缺口,却没有盖子的螺纹缝隙,貌似一体的没有地方可以打开。这样没法检查内部线圈情况。

这个电机是24v 180w, 不是哪种常见双面可以打开的电机。

求助这里的大法师 怎么操作。特别粘是不是黄油太多了。不能加黄油吧。

里面不知道啥毛病,怎么拆开 怎么检测好坏了。转子拧不动 太紧不敢上电怕烧了。

网友A:
你去视频网站搜索一下,我以前看过这种电机的拆机视频,记得很容易拆。

网友:
不要拧,上电试试转动滑顺就行。这种有减速齿轮的,不能拧轴的

网友:
拆开一头应该就可以把转子、线圈什么的才出来了吧,捧着电机把轴在地上磕一磕看看,
下面这个视频和你这个相反,是从线圈那一边拆的,但是看结构从另一边应该也能拆的。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 ... 000_Qzu6ve_190429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视频网站搜索一下,我以前看过这种电机的拆机视频,记得很容易拆。

双面拆开的容易 就像下面视频中的 这种好像是单面拆开的

楼主:
居然没有懂的

网友(2022-02-14):
向一边砸轴,我给你找个链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0198,你的可能跟他的正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