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电子整流器的谐振电容有什么规格要求吗?

楼主(2019-12-04):
千丽电子镇流器,用了十多年了,一直好好的,一个多月前灯管不亮了,发现里头一个标注400v的深绿色外皮的CBB电容谐振电容,个头跟大拇指个头差不多大,容量是0.01u(串在两组灯丝之间的电容)用万用表测量电容容量几乎为0了。然后看手上的货,换了一个1000v/0.01u的电容,个头小了很多,只有尾指这么大。

恢复正常了,但是工作了一个多月,这个新换上的电容又挂了。也在本坛子里咨询了一下,很多热心大侠给了不少建议,说耐压不够的建议上2000v的;有说温度太高,引线出来放外部的;有说用in4007串上的。最终还是用上述的1000v/0.01u的电容,两串两并得到2000v/0.01u的电容,用引线接出来放在整流器盒子的外面,上电又工作了。只是不知道这回能用多久。

个人想法是,应该不是耐压问题,原先的耐压400v,工作了十几年才挂,现在的耐压1000v才工作一个多月,不像是耐压问题;也不觉得是温度问题,手触摸这个谐振电容,温度就是室温;而这个电子镇流器工作了半个钟,也没什么温度,感觉到很微弱的一点点升温而已。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这个谐振电容要用什么专门的类型规格的电容才行啊?而不是仅仅耐压及容量够就行的?比如有没有说谐振电容有频率指标要求?还是有其他指标要求,满足的换上才耐用?

网友A:
电容能承受的电流小了,镀膜快速烧蚀。
这个比较无解,找旧启辉器里的铝箔蜡纸电容比较耐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能承受的电流小了,镀膜快速烧蚀。
这个比较无解,找旧启辉器里的铝箔蜡纸电容比较耐烧。 ...

电容的电流值这个参数,在哪里能查询得到啊?貌似卖电容的,都没这个参数提供。

网友:
应该还是质量问题,现在这种电容为了做小体积,薄膜和上面的金属化镀层都特别薄
你这个灯管功率还比较大,就像1楼所说,作为隔直还行,但是作为高频电路中电流大了就不行了
解决方法如下:多只串并联是一种选择,还有可以找质量更佳的电容,找个WIMA的MKP10,估计就不会坏

网友B:
电容跟电阻一样,不是阻值、容量一样就行了。同类的电容,为什么相同容量和耐压值的电容,体积相差这么大?就是因为大体积的电容,能通过较大的交流电。当用小体积的电容代换大体积的电容时,电容容易发热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跟电阻一样,不是阻值、容量一样就行了。同类的电容,为什么相同容量和耐压值的电容,体积相差这么大? ...

有道理。我的这个灯管实测工作时是42瓦的功率

网友:
串在两组灯丝之间的电容
容量一般都是2结尾的 例如222、272、332、472、562、682、822
耐压有630v 也可以了 当然越大越好, 实际单位是nf
不同瓦数 使用的容量逐步递增
图中55w灯的话 822绝对够用了 如果降低一档用682可以降低一点灯丝电压延长灯管寿命
再说现在灯管瓦数虚标的厉害 降一档也正好

网友:
这个电容在启动的时候通过电子镇流器产生的高频高压电流,给灯丝预热。
灯管起辉后灯管两端电压下降,电容上的电流也随之下降,灯丝基本无电流。

电子镇流器输入的是220V,整流后300V左右,实际上由于谐振输出的电压可能会达到600V以上。这个电压是为了击穿灯管内气体。

由于灯管在使用过程中不断老化,启辉电压也会随之慢慢升高,这个电容在初始点燃阶段就会承受越来越高的启辉电压。

所以这个电容是在启动的时候承受了高频高压而损坏,灯管点燃之后电容两端电压很低,通过的电流也很小,是感觉不到温升的。

另外通常这个电容是直通性的击穿损坏,而不是断路失效。

现在这种情况不排除灯管使用时间久了,起辉电压过高导致即使使用原始参数的电容也会导致损坏。

这个位置的电容一般使用的是CL电容。

楼主:
解释得很详尽,谢谢!
另外就是电容坏掉的原因,是启动时的高电压导致的,还是说工作时的大电流导致的?我要采取的解决办法是采用更高压的呢,还是说采用更大电流的电容?现在也不知道市场上卖的电容能承受的电流是多大,无从选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跟电阻一样,不是阻值、容量一样就行了。同类的电容,为什么相同容量和耐压值的电容,体积相差这么大? ...

有道理。电阻还有功率指标,电容的电流指标,实在不知道是多少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解释得很详尽,谢谢!
另外就是电容坏掉的原因,是启动时的高电压导致的,还是说工作时的大电流导致的?我 ...

不管是并联谐振还是串联谐振,在谐振时都有巨大的能量不断在电容和电感之间交互,RLC谐振电路的一个基本参数:品质因素其实就是ZL、ZC相对于R的比值,也就是电压幅度提升的比值,实际上也对应电流幅度的提升比值。
所以电压和电流都是很大的,既需要高耐压也需要承受高电流,两者缺一不可,而不是两者只需要关注一样。

电子整流器的谐振功率其实算小的,毕竟功率小。谐振功率大的典型民用应用就是电磁炉,那个里面的0.3uF谐振电容是有相当高要求的,因为几千W的能量在电容和电感之间流动。大家玩的ZVS升压、感应加热很多时候就用拆机的这个电容串并联。而电磁炉中几uF的无极性却不能用在谐振电路上,因为那个只是电源高频旁路电容,大电流性能远远达不到要求,用在谐振上就会炸(间接说明了电源回路上的高频电流比谐振回路上的高频电流小太多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管是并联谐振还是串联谐振,在谐振时都有巨大的能量不断在电容和电感之间交互,RLC谐振电路的一个基本参 ...

大致明白了。现在就是在某宝上,如何能买到一个靠谱的谐振电容了。不知道买哪种才能适用。CBB81,脚距20mm那种?

网友:
谐振电容可以用CBB81
买的那种没有标注的可能是涤纶电容,不能用在高频的

摘录一段:
薄膜电容器是电容器的一大类,市场上对其型号的叫法非常不统一:
a、涤纶电容:通常大家说的涤纶电容型号为:CL11,国外或者外企的叫法为PEI或PEM,主要材料为聚脂薄膜,全称是有感型聚脂/酯薄膜电容,这种电容价格便宜,体积小,电性能算是不错的,损耗稍微大些。
b、金属化电容:国内叫CL21,CBB21(很多人把有CBB型号的电容都叫CBB电容),国外叫MEF和MPP,其主要材料是聚酯金属化薄膜和聚丙烯金属化薄膜.
c、CBB电容:是对CBB21,CBB18,CBB81电容的统称,人们说CBB电容主要是指CBB81,国外叫PPS,是内串式高压金属化聚丙烯电容,抗电流,电压能力强,损耗小,是大多数工程师最保险的选择,缺点是价格贵,体积大,脚距一般在15,20mm。
d、聚酯电容和聚丙烯电容:是针对电容器原材料的叫法,CL是聚酯材料,CBB是聚丙烯材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容能承受的电流小了,镀膜快速烧蚀。
这个比较无解,找旧启辉器里的铝箔蜡纸电容比较耐烧。 ...

放大炮就好玩了那个纸介电容遇到很多电容器不好用击穿氖泡完好

网友:
36瓦名牌三基色插管用古董优质40瓦电感镇流器带动用飞利浦C-10S按部就班接妥送电就鬼畜亮了

网友:
电容质量问题要考虑一下

网友:
手头N个这种电容

网友E:
换成同规格的安规电容,比cbb耐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成同规格的安规电容,比cbb耐用多了

安规电容没有这么高耐压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放大炮就好玩了那个纸介电容遇到很多电容器不好用击穿氖泡完好

但不可否认它耐电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