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胎压监测仪就不能装个开关么?自己来!

楼主(2019-12-04):
这个东东,去年买的,用了一年,前些天突然出问题了,只要有震动就“嘀”一声,屏亮一下就灭了,烦人,打开看了下,里面就是一块板,什么都没有,断开电池后再接上就正常了,看来是因为程序的原因导致死机,板上没有复位键,所以只好自己加一个,就和上次的蓝牙键盘一样,加个鼠标按键开关,接常通的2个脚,按下就断电,松开就相当于重新上电,好过每次出故障去拆机。
接常通的2个脚,按下之后就会断电。

旁边开个小孔,只要指甲能按到就行了,应该不会经常死机。

OK,没什么好说的,相信大家一看就会了。

网友:
我有一个行车记录仪,电池小,总死机,后来换一个容量大的就好多了。

网友A:
高速行驶会不会都显示--,我的外置的开到120就有点抖,而且四个轮胎都会显示--,停车就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行驶会不会都显示--,我的外置的开到120就有点抖,而且四个轮胎都会显示--,停车就又正常。 ...

使用效果还可以,发动时就亮,灵敏度是可以调的,高速肯定会亮的,显示胎压啊。

网友B:
这东西根本没必要开关,质量差是元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根本没必要开关,质量差是元凶,

通过一年的使用感觉并没有那么差,就目前的遇见的故障来看,加个开关或复位键还是有必要的,不过加复位键麻烦,主板上没有留出复件的线路,需要自己从芯片引线,加开关最方便。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过一年的使用感觉并没有那么差,就目前的遇见的故障来看,加个开关或复位键还是有必要的,不过加复位键 ...

根本就不需要说实话就是质量问题。。。。。我的最长一套都用了7年了,最短的一套用了3年,都是原厂按键位置式的,日常那需要管他啊,

这东西为什么以前用没问题现在出问题就是质量的问题,内部元器件出问题了造成的不稳定,一般一个匹配按键就好了,也能完成复位的指令,这东西没什么技术含量的,都是现成的方案,就看用料与设计问题很多代工厂都是在一个公版上面设计10套8套方案,价格阶梯式给别人OEM,就看你买的是什么级别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高速行驶会不会都显示--,我的外置的开到120就有点抖,而且四个轮胎都会显示--,停车就又正常。 ...

显示是正常的,抖就不正常了,花一百几十块做个动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本就不需要说实话就是质量问题。。。。。我的最长一套都用了7年了,最短的一套用了3年,都是原厂按键位 ...

我这个才几十块钱,要求太高不现实。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显示是正常的,抖就不正常了,花一百几十块做个动平衡

显示--(两条短横线),没有数据正常吗?

网友D:
换个电池看看,这个原配电池容量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电池看看,这个原配电池容量太小

这个耗电低,而且放在车窗正前方,夏天至少都是50度以上,没必要用大电池。

网友:
我现在自己车上那套内置传感器的用了差不多4年8万公里,就是每月充一次电。另一套外置传感器的在老婆的车上的,也用了3年,那套是太阳能的,根本没出现过死机状况,最多就是出现过信号干扰,造成某个轮胎的显示数据丢失。不过这种尽量用内置的,动平衡和防盗都好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显示--(两条短横线),没有数据正常吗?

高低压警报设置有问题,低压1.8高压3.2,试试这个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低压警报设置有问题,低压1.8高压3.2,试试这个值

好像就是这个值,胎压跑起来最多到2.7。不会超出1.8到3.2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速行驶会不会都显示--,我的外置的开到120就有点抖,而且四个轮胎都会显示--,停车就又正常。 ...

我买的高速时有一个轮会报警,

网友E:
人肉胎压监测,动车前转一圈看看。平时每月测一遍胎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人肉胎压监测,动车前转一圈看看。平时每月测一遍胎压。

一年要转气门盖12次,4个轮子就是48次,相比这个几十块还是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年要转气门盖12次,4个轮子就是48次,相比这个几十块还是值的。

看不上传感器外置的,内置的几十安装费都不够。所以我选择人肉

网友:
这玩意不是有开关机键吗?好像是哪个键长按就关机了,再按一下就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