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松下微动开关(AH146061)

楼主(2019-12-04):
前些日子入几个剪线鼠标,原左右键是欧姆龙(20M),清洗后也可以用,但总觉得有些软,也不够清脆,可能太老了吧。
入了几个松下更换试试,感觉还不错。

单看外观,应是松下真品

▼看触点,假不了

挺厚实的触点, 看样子想不耐操都难

▼装上,还不错

▼下面是红点IC微动,跟松下微动(AH146061)相比,个人感觉红点IC微动较为清脆,弹力适中,松下的则硬些小小,都不错。

▼20M的欧姆龙   一言难尽

▼红点IC微动,我喜欢。罗技的老机械滚轮鼠标也常看到IC微动的身影

~没用过什么好的微动,以上这些只是个人感觉而已~

网友A:
松下红点多少钱入的

网友:
松下的微动感觉比较少见,不过用过胜蓝的继电器模组,里面用的是松下的继电器,寿命不怎么样。经常出现触点烧坏的情况。

网友B:
手里的鼠标自己换的松下绿点,八个年头了,还在用

网友:
罗技的G100?

网友:
欧姆龙的白点7N手感还是好,清脆利落,就是不耐用,樱桃的微动寿命可以,就是有硬,估计和松下红点差不多

网友:
做工不错,镀银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松下红点多少钱入的

1.5不贵的,我用的华诺蓝壳白点还2块呢,手感一般就是寿命久

网友:
鼠标也太多了点。。。

网友:
触点够大,不是手感比欧姆龙白点如何。
罗技的鼠标成色不错,哪里的?

网友:
可能是我没多少追求吧,一个联想大红点用了多少年了,都把外壳子磨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里的鼠标自己换的松下绿点,八个年头了,还在用

8年,真耐操,看样子我买对了  虽然是红点

网友:
怎么某宝搜不到 松下微动开关这款

网友:
高级微动,不错啊,我之前买了不少华诺的粉点和蓝点,还有量欧姆龙白点,松下的还真没用过。

网友:
运费劝退,1.5的微动10块运费

网友(2020-01-26):
我公司用的胜蓝的继电器模组是松下的小继电器,经常烧触点。后来厂家说触点寿命才500w次。我们的设备一天要吸合2w
次。

网友:
松下的微动有特别长寿的型号

网友:
以前捡了个达尔优的拆了板子,前段时间咸鱼捡了个剪线罗技g500也是欧姆龙的微动软了还连击,随后换上了达尔优的微动,嗯也是华诺的,美滋滋

网友(2020-03-26):
照片拍得那么清晰,不知道是手机还是相机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