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一个不认盘的固态,想改成U盘玩玩,老哥们进来指点下

楼主(2019-12-04):
老哥们帮忙看看。这个要改U盘需要买什么样的U盘板才行,还有下面这个也是,先谢谢各位老哥

网友:
第一个是TSOP,第二个是怎么叫来着
坛内有人可以做,你可以把颗粒寄给他让他帮你做
如果只是临时做做玩的话成本还不如买一个U盘

网友:
论坛有个大佬的FlashDetector(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23249)可以查到哪些主控支持这个Flash的,查到后买板量产就是了

网友A:
上面的TSOP是MLC,IS903\3268支持
下面的是BGA132看不见丝印,不确认是哪家,估计是东芝的颗粒,是TLC。具体看型号吧,PS3111除了最新的颗粒,早期的都可以开,3268基本都支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TSOP是MLC,IS903\3268支持
下面的是BGA132看不见丝印,不确认是哪家,估计是东芝的颗粒,是TLC。具 ...

BGA隐约看见镁光标记了,估计是群联配MLC的镁光NW813,这种3D-MLC做U盘很不划算,还是老实在上面比较好

网友B:
如果可以的话楼主直接把盘寄给我吧,我直接用手上的U盘和你换。。。。具体站内信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可以的话楼主直接把盘寄给我吧,我直接用手上的U盘和你换。。。。具体站内信联系 ...

老哥怎么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BGA隐约看见镁光标记了,估计是群联配MLC的镁光NW813,这种3D-MLC做U盘很不划算,还是老实在上面比较好 ...

主要是闲置下来没啥用。。。第一块是一个威刚SP900 128G不认盘拆下来的,第二个是一个联想M.2 128G的。。第二个偶尔能认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闲置下来没啥用。。。第一块是一个威刚SP900 128G不认盘拆下来的,第二个是一个联想M.2 128G的。。 ...

第二个PS3111我可以重新初始化,不过没啥意义,还是拆了当U盘吧。哈哈哈

网友C:
貌似是M2?修好能飞起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貌似是M2?修好能飞起啊

3111是sata主控,这货飞不起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3111是sata主控,这货飞不起来

比普通ssd速度快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普通ssd速度快就可以了

3111不是什么好东西,没有缓存,绝大多数用tlc闪存。有缓存的SATA3.0 SSD大都比3111快。

网友:
代做U盘 需要私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