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个八口光端机

楼主(2019-12-05):
八口光端机带485传输

光端机参数

光端机指示灯与光纤接口还有485接口

八个bnc接口

拆下来的上盖

拆开上盖后的样子

主板芯片特写

主板部分特写

光纤接口

主板背面的样子 什么都没用光秃秃的

全贴结束 感谢欣赏

网友:
OPPO还造这玩意?

网友:
光纤转同轴的视频传输方案

网友:
OPPO啥都造

网友A:
最近开始折腾监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开始折腾监控了?

一直就没断啊  各种折腾 模拟折腾到数字 哈哈

网友:
骚版严治超载,先占楼赏贴。。。。。。

网友:
这是使用的模拟信号的吗

网友:
提示信息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