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个LM339坏导致不检锅的电磁炉

楼主(2019-12-05):
一个杂牌电磁炉,嘀嘀嘀报警不加热,这破炉子又不能显示故障代码,于是上"检锅神器"。

神器不闪,说明炉子没有发出脉冲,拆开例行检查一大堆,什么三大电压、三大电容……统统过一遍,没发现问题,保险是好的说明IGBT应该没问题,咋就没有脉冲呢?按脉冲信号来的方向倒着查回去吧,IGBT往回走就是对管啰,查对管发现丝印"BA"的贴片三极管B、C之间阻值很低,只有100Ω左右,心里感觉有戏了,于是把它拆下来测量,又是好的,那就受其它东西的影响导致不正常了。

那就转而查339的周边元件

除了一个丝印"T4"的贴片1N4148开路外没发现其它问题,难道是339有问题,虽然麻烦一点,但没办法,拆吧,工具不齐全,只好用应急的办法。

就是它!LM339的第3路比较器的输出脚~第14脚对第12脚地的阻值只有101Ω。

而这个第14脚刚好就是连到对管的,怪不得没有检锅脉冲。可是我没有贴片的339啊!事已至此,为了验证我的判断,怎么也得继续下去,于是找到一块废电磁炉板,打算从上面拆一个DⅠP14的改装下去,另一神器登场。

边加热边桶就能拆下

改装需要飞线,找来一段杜邦线

开始飞、飞、飞,飞了14条线,飞成这样

再飞14条线飞到小板上

开路的贴片4148也用一个直插的4148代替

把小板装回去,再检查了一遍发现功率电位器也开路了,换掉,试机,好了!

功率电位器已调到尽头了也只有1800多瓦,这山寨炉,算了!

收工!共换三个元件,手工却费了不少!

网友A:
嘀嘀嘀报警 --- 估计就是报的不检锅,
其他的故障嘀声应该不同,,,那神器是LED跨接原边和副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嘀嘀嘀报警 --- 估计就是报的不检锅,
其他的故障嘀声应该不同,,,那神器是LED跨接原边和副边吗? ...

不是,LED就接原边的两个引脚,其实就等于是一个线圈,两头接个LED,有检锅脉冲时线圈感应出电压,LED就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元件可以去优信撸,满2元即可包邮:
https://shop131282813.taobao.com/search.htm?userId=&shopId=1312828 ...

谢谢!等积累的多一些就买,目前没啥要买的,想买个热风焊台又舍不得,安慰自己说:用的机会不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等积累的多一些就买,目前没啥要买的,想买个热风焊台又舍不得,安慰自己说:用的机会不多。:titter ...

买二手的几十块就可以啦,用热风枪拆贴片元件很好使,虽然用得少但最好还是备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嘀嘀嘀报警 --- 估计就是报的不检锅,
其他的故障嘀声应该不同,,,那神器是LED跨接原边和副边吗? ...

检锅神器,我是拆个旧电磁炉板上的蜂鸣器,两个脚焊接发光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锅神器,我是拆个旧电磁炉板上的蜂鸣器,两个脚焊接发光管

那个无源蜂鸣器很好用,可以用来代换一些老式万用表、风扇上面的压电陶瓷蜂鸣器,我舍不得用在这里,现在都是用有源的了,无源的很难拆到。

楼主:
这次亏大了这次啊!此炉修好经过严格质检(烧了3锅水,再打了一次火锅)以后,用洗板水洗干净维修的痕迹,可以交付邻居使用了,就怪自己手多!看到外壳破损有条大缝就是不舒服,打算切一段线槽封上,结果出事了,场面血腥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次亏大了这次啊!此炉修好经过严格质检(烧了3锅水,再打了一次火锅)以后,用洗板水洗干净维修的痕迹,可 ...

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如果是收费维修还说得过去,这免费的维修还这么尽心。。。说实话给修到能用就已经可以啦,什么洗板之类的就没必要去搞了。不过这电磁炉貌似还是铜线盘的呢,查了下估计是火锅店用的那种电磁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如果是收费维修还说得过去,这免费的维修还这么尽心。。。说实话给修到能用就已经可 ...

这是个嵌入式的炉子,邻居捡回来的,这不天气冷了嘛,打算修好后放在门卫大叔那儿,大伙儿一起打火锅,没想到见血了。

网友D:
话说拆个贴片339哪用得着铜线啊。两边堆锡烫几下就下来了。这种线路板贴片元件下面一般不打红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话说拆个贴片339哪用得着铜线啊。两边堆锡烫几下就下来了。这种线路板贴片元件下面一般不打红胶。 ...

谢谢指点,是应该可以的,我还是经验不足,上次拆一个电动车充电器上面的SOP8的OB2202下面就有胶,难拆得要死,铜箔都扯断了一根,后来飞线了。这次这块大一倍的SOP14,不敢怠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是应该可以的,我还是经验不足,上次拆一个电动车充电器上面的SOP8的OB2202下面就 ...

有胶也好办。烙铁温度稍稍调高一点,烫的时间稍长一点,确保元件引脚上的锡熔化良好的情况下,用刀片或镊子轻轻一撬,松动了就能马上取下来了。如果是贴片电阻电容之类的两个引脚的元件更容易了。同时对元件两端加锡待熔化良好后烙铁头一推OK。
话说还是刀头好用啊。

网友:
339两边都满上焊锡 加热  一挑 就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二手的几十块就可以啦,用热风枪拆贴片元件很好使,虽然用得少但最好还是备一个 ...

被你说动心了,剁手了一个安泰信的852D,才50块钱,估计成色很差,卖家说正常使用,我看他信用极好,赌一把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被你说动心了,剁手了一个安泰信的852D,才50块钱,估计成色很差,卖家说正常使用,我看他信用极好,赌一 ...

看上去不错哦,就怕快递太暴力,好的给你摔坏了,前不久收了台2手936,结果到手壳子摔裂了,变压器移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不错哦,就怕快递太暴力,好的给你摔坏了,前不久收了台2手936,结果到手壳子摔裂了,变压器移位 ...

快递暴力问题我也担心啊,已经和卖家说了让他包装好一些。其实最担心是里面那个气泵,新的都是用螺丝固定住的,快递到家后才拆掉螺丝,这个旧的肯定是没有固定了,就怕那几个胶的固定脚一断,那就麻烦了。不管了,坏了到时修吧,气泵55一个。

网友:
那个检锅神器,应该也能检测到手机来电的吧?以前的手机来电提醒就是利用这个原理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