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黑群时遇到磁盘陈列RAID5组建的疑问,大家帮忙分析看看怎么做科学。

楼主(2019-12-05):
最近准备组装一台黑群晖,6个1TB的机械硬盘组RAID5得到可用空间5TB左右,现在这个RAID5是通过主板BIOS功能实现还是直接插入6个硬盘在群晖上面做个RAID5,那一种途径更为科学,遇上其中任意一盘损毁时那种方法数据更为安全,磁盘同步时间更短。还有就是RAID5的磁盘陈列信息是保存在主板中,还是分布在各个硬盘中,

网友:
没玩过黑群,我理解BIOS里应该先设置为RAID5吧

网友:
BIOS里面不需要设置RAID,

群晖是自己管理软RAID的

网友:
应该是用群晖来设置吧,这样有利于管理软件的应用。

网友A:
用bios,是主板管理raid,
用群晖,就是群晖来管理,
话说,主板有6个接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bios,是主板管理raid,
用群晖,就是群晖来管理,
话说,主板有6个接口吗? ...

现在主板都有6个SATA3存储接口啊!主要是看看哪一种方法好些?

网友:
如果你的主板不支持硬raid,那还是用群晖自己的吧。如果群晖的系统认不出主板raid后的接口或兼容性有问题麻烦就更大了。毕竟群晖的系统不是给这样用的。

网友:
这个还是用群晖的软RAID吧,万一板子出点啥问题~

网友:
高性能为什么不raid1+0

网友:
硬RAID和软件RAID,  你如果非要搞个硬RAID, 那你弄个PCI的RAID卡. RAID信息在卡里和硬盘里都有.
黑群系统是软RAID, 用软件划分的RAID, 在使用过程中会占用CPU资源. RAID信息保存在黑群系统中.
关于主板集成RAID芯片. 那也是调用CPU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