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手钻开关怎么拆

楼主(2019-12-05):
手钻开关这个按钮怎么拆下来

网友A:
这种没有调速功能的开关没有修的意义,买个调速的换掉吧。

楼主:
有调速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没有调速功能的开关没有修的意义,买个调速的换掉吧。

怎么没调速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