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自己动手给nubia手机换送话板

楼主(2019-12-05):
最近总有人说听不清楚我打电话的声音,然后我录视频发现背景经常出现很响的噪音,靠墙想了三秒,觉得应该是送话板坏了,就再网上淘了一个自己更换
手机是Z17mini
拆的时候拧不动螺丝,我心里一惊,莫非是这个螺丝是特殊型号,结果发现看起来很高大上的螺丝刀刀头已经花了

好在这种小花头的螺丝刀还有几把,顺利拆开螺丝,从底部撬开了手机屏幕和后盖的连接部分。

二者之间只有一条指纹线连着,很容易分开

上面是主板,这次就不动了。现在手机双卡双待大多数不能同时插存储卡,只好左上角的方式实现容量扩展

右侧式新买的送话板,拆机的,但是右下角电路板缺少一块就有些过分了。想想来回邮寄麻烦,决定先装上试试看再说

底部很简单,左侧是扬声器,卸下扬声器之后就能取下送话板。麻烦的是送话板和震动电机下面粘了双面胶

拆下来的送话板。圆形的是震动电机,翻来覆去没找到我印象中的麦克风,智能怀疑哪个金色的方块了

好在买来的拆机板虽然线路板破损,但是不影响使用,至少现在噪音没了,录音的世界也重归安静了

更换过程的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78079899/        自己给手机换送话板

网友:
可能批頭的材質太軟了?
樓主買套論壇的23合一唄。

网友:
那个金色原件就是麦克风 硅麦

网友A:
对,那个就是送话器
你把sim卡上的金属芯片拆下来,背面稍微打磨下,粘到TF卡上。再把TF卡突出的部分打磨下,就能正常放进手机了。我就是这样的。

网友B:
能从后盖拆开的手机都是良心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从后盖拆开的手机都是良心机了!

这话是经典。哈哈哈啊

网友:
去年老婆的酷派手机摔了一下后不能发送声音,拆开把那个方形的MIC头用风枪吹了吹,一直正常使用到现在。

网友:
可以打磨卡呀...
磨坏了找运营商补...

楼主:
我拍照录像多,所以还寻思要不要换一块更大的TF卡。但是卡大了一旦出现故障损失也大。
现在导航都没有把地图下载到卡里的选项了,就是逼着人换大容量的手机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那个就是送话器
你把sim卡上的金属芯片拆下来,背面稍微打磨下,粘到TF卡上。再把TF卡突出的部分 ...

弄不好内存卡就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不好内存卡就崩了

崩过一块,故障是写保护。数据无损失。之所以想用更大的卡就是方便。实际上我卡里的东西基本每天都会备份进电脑

网友:
没想到电路板都被卖家搞缺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