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14包邮的鑫诺仕XNS9918台灯拆解,打算加充电宝功能

楼主(2019-12-05):
之前14大洋包邮撸了鑫诺仕的XNS9918双色台灯,拆开看看怎么加锂电池(虽然偶没这需求,谁叫偶电芯和板子多呢)

台灯外观,主要看着发光面大,不容易有影子

底座面

防滑垫不是泡棉的,橡胶材质防滑性更好

拆开4颗螺丝
里面很简单

配重是铁块,竟然生锈了

这里有个槽

可以装18650

电芯凸出部分可以容纳面板凸起空间里

铁块的粘胶貌似硅胶

再看触摸键

还是铜胶带的

底座里只有块小板子
正面

两脚的microUSB母口还是第一次见

白板的芯片

输出接的俩MOS,用来驱动白/黄两组灯珠

触摸芯片,也没查到型号

还有个电源开关位置,直接短接省料了

打算用这种1个大洋撸的充电宝板子来改

位置大小基本合适

这样用电芯做配重,还能带充电宝功能

楼下继续拆

楼主:
拆灯头看看

螺丝+卡扣

均光板挺大

灯板就明显偏小了

正白灯珠多,暖白的少
之前电流测试也是这结果

还好是铝基板的

2835灯珠,R、B不知道啥意思

限流电阻还是重叠的,难道是功率不够?
焊工比偶还差

通电测试一下
正白组24颗并联,暖白12颗并联

低档调光,灯板看不出闪烁
但拍灯珠,还是有调温

所以只能是PWM调光
测的MOS管D到地,频率约20kHz

中档

驱动波形

高档

MOS全通

关灯MOS的D极为2.6V(LED有压降)

最后全家福

大致定下来加约5000~6000mAh双电芯,增加充电宝、小夜灯功能,用触摸开关控制
有木有好用的触摸芯片推荐?
后续请继续关注: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7358

网友A:
底座空间可以放块聚合物电池。

网友:
期待楼主后续工作的完成

网友:
欺负俺没有板子

网友B:
台灯看上去挺不错,比我以前在优惠购里面19.9买的意路台灯要好。
你是上了被打赏的黑名单吗?

网友:
R、B估计是对应红、蓝线色的,实际却使用的是排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座空间可以放块聚合物电池。

偶打算放两块,更重不容易倒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台灯看上去挺不错,比我以前在优惠购里面19.9买的意路台灯要好。
你是上了被打赏的黑名单吗? ...

现在券后9.9包邮,想买的话赶紧

网友:
刚看了下现在9.9包邮的跟楼主的不一样,貌似不如楼主的好,本打算去撸一个的,还是算了

网友:
示波器求赠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券后9.9包邮,想买的话赶紧

9.9的是小发光盘,想买的看清楚

网友:
刚看到有9块9的了

网友:
便宜没好货,9.9元的是小灯盘,好像还是单色的。

网友:
改造空间已备好,等楼主开始折腾。图片拍得相当清晰。

网友:
黑色胶应该是封大灯用的那种所谓的蛇胶吧

网友:
越来越便宜了

网友:
铁锈配重,灯板小点都还能接受,那电阻焊得实在是太差了

网友:
这东西给孩子当台灯使用的话效果怎么样啊,能合格不?

网友:
貌似你买了不少台灯。有地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