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小型加湿器

楼主(2019-12-05):
坛子里买的加湿器很小巧,到手加水测试发现不能用,联系卖家说再发一个给我,于是就拆开来看看。拆解很简单两颗小螺丝两个U口,一大一小这种设计有什么好处?拆开是这样点触开关,就一根导线,两个LED会变色,测试证明是这个套了胶管的东西太热,然后就保护停机,个人感觉是这样,上面的标识也不太清楚,是不是能考虑换个大点的?顺便请懂得坛友指点一下。

网友:
套胶管的那个一般应该是个电感,那个发热没啥太大关系

网友:
那是个三脚电感,这个电路里他不应该很热,他很热的话应该是电路出问题了没有起振。

网友A:
有一个一样的。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通常是换能片和电路有问题。我也好奇利用毛细现象加超声波能喷雾的现象,大多数加湿器头需要合适水位才能喷雾。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也太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一样的。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理呢?

原理是晶体管高频振荡驱动那个小金属片片(压电陶瓷片)发出超声波震动水,使表面的水变成水滴扩散到空气中形成雾,蒸发后提高室内的湿度。

网友:
好像没什么效果吧?

网友B:
很简单的玩意,家用够了,我同事买了一个巨炮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的玩意,家用够了,我同事买了一个巨炮一样的。

太小了,家用根本不够。这就是一个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小了,家用根本不够。这就是一个玩具。

办公桌上自己用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