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X拆修』苹果6手机换电池容量虚标

楼主(2019-12-05):
『X拆修』苹果6手机换电池容量虚标
帮同事,筛选半天,选定了这款电池

机乐堂,我的TYPE C转耳机接头也是这家买的,用起来还不错。

外包装很高大上,不比品胜这类的差

至少不是一个气泡袋就能搞定

S跟普通版电池容量差了点毫安,接头位置会差点

为此,特地关注了选了大容量的

除了盒子高大上,还送了一堆小工具,白色也是漂亮的不行

准备搞机

两个苹果专用梅花螺丝

其实6代的苹果还是蛮好拆屏的

不像7代之后,有防水胶,必须配合热风枪和刀片

挡片螺丝长短不一,每次都要放在正确位置才能使用

排线接口也是多的不行

后来发现这个是已经换过电池的苹果

而且没有上胶,那就根本不用拆屏幕排线

品胜的电池,现在沦为3流商家了,实在是做工品质不行。

想想为了长久,还是帮他粘上易拉胶吧,至少不容易晃动

拉口要在老位置

开机63%存电,其实最好恢复出厂设置下,相当于给电池复位

后来品胜电池也发挥余热,给其他6手机使用了。

好不容易用没电,上测试仪测试下真实电量

充电电流1A,对于2200毫安还是挺快的。

有点失望,可能是第一次充电的原因,电池还没最大激活容量。

本想维权的,后来同事嫌麻烦。反正后面同事的机器,我都换了一个叫歌神的品牌。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59425&extra=
这个品牌就是直接用气泡袋寄的,之后的华为、苹果6p都是用这个,用起来也不比这款电池差。

网友:
品胜电池假货很多,

网友:
很多这种第三方电池,使用一段时间后,安卓机经常会出现10%-20%自动关机的情况
不知道苹果机是否会好一些

网友A:
以前看坛友说绿联的不错

网友B:
电池容量虚标是咱的标准做法,只要虚得不严重就将就着用啦

网友:
6和6s刚换的品胜的,现在电量不尿崩了。感觉还可以。自己换的。还能再战2年。

网友C:
首先你这么测容量就是错误的吧……现在测出1900,除去其他损耗,估计撑死1800而已了……
说句不好听的,不是针对楼主啊,苹果这么香吗?换两次电池还在用……
我用安卓从来没换过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看坛友说绿联的不错

家人的6s我换的绿联,还算可以,1天完全没问题

网友D:
亏了没维权,手机电池容量咋能这么测呢,手机充电是buck降压,非线性,直接测输入当然要小于2100,因为输入5v,电池4.xv,你得看能量再除以标压估算电池容量~

网友:
哇,好大的电池,2200毫安。
搞不懂为啥苹果电池质量比大多数国产手机电池差。

网友:
品胜电池感觉确实不行

网友E:
有个品牌叫香港诺希,给红米3换过一次,刚开始不报太大希望,结果换了发现电量不错,价格比一般的贵一些

网友:
诺希,用过最好的兼容品牌,
品胜不是假货,是每批不一样

网友:
支持诺希。

给同事买过好几块,用着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看坛友说绿联的不错

绿联用过,应该就是重复次数多点,寿命还是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容量虚标是咱的标准做法,只要虚得不严重就将就着用啦

也不能这么说,只能说咱没遇到。自用小米8低于80%电量咯,以后有机会换个魔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这么测容量就是错误的吧……现在测出1900,除去其他损耗,估计撑死1800而已了……
说句不好听的,不 ...

咱先不说苹果怎么样。这苹果不是咱的,咱也不能说什么。
第二就是我测试过电池放电和充电,实际不管升压还是降压测,容量都差不多,所以充电测其实容量也差不多的呢。
亲安卓都不换电池,只能说亲换手机比较勤,这也不能说明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亏了没维权,手机电池容量咋能这么测呢,手机充电是buck降压,非线性,直接测输入当然要小于2100,因为输入 ...

将就了,反正没达到实际容量,也是第一次放电完充电,哟,亲的名字有 原创作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个品牌叫香港诺希,给红米3换过一次,刚开始不报太大希望,结果换了发现电量不错,价格比一般的贵一些 ...

诺希折腾过,可能同事买到假货了,3天就退了。反正半天充一次,从此无爱

网友:
昨天刚给7p换了个品胜的电池,续航还没测,给我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