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焊接这个节能灯泡

楼主(2019-12-05):
因故掉下来了,直接接上电源看了一下别的地方还没坏。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上图是全拆了的样子。仔细看,E27灯口顶部掉下来了,也与电源脱焊。准备焊上导线,用402胶定住
(自己手头买了一些401速干胶,等同于502,液体,加上后接触就其氧化迅速固定)。这个应无问题
再看看细节来的样子

灯板部分,一般般,但能够凑合用的那种。

细看看导线

那个红的接在灯口顶点上,裸露的有一定弹性,应该是直接碰触内部的螺旋口?
因为手工操作线太短略不方便,准备先把红线延长。这个都没问题。

先问问大家:怎么对付那个裸露的线?换成别的都没问题,问题是怎么跟螺旋部分连起来?也焊接吗?好像很不容易操作

网友:
焊呗。应该也没那么难焊吧

网友A:
这种螺口头都是压接的,都是组装时,先套上螺口,压接,然后中间小帽压上,都不是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螺口头都是压接的,都是组装时,先套上螺口,压接,然后中间小帽压上,都不是焊接的 ...

问题是我自己不知怎么对付。我看了一下,中间的即使压接也不难,难的是边上的怎么办。

网友:
圆片帽能拨掉,然后线穿上压上即可。

网友B:
发个简单示意图你,一看就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个简单示意图你,一看就明白。

螺纹头上少了个隔离片和焊片

网友:
可以打个洞,焊接在外面螺纹边上。我有个是有散热孔的就是这样搞的,你这个没孔,打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