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入手得伟796-------分享几张图片

楼主(2019-12-05):
在大有5283与得伟796之间纠结了很久,最后选择了796,机器到手给大家分享几张图片。

初步抚摸感受:颜值高,整体手感好,配上薄电池拿在手上重量正合适。扭力调节档位感清晰。缺点是电池装上后间隙有点大,这个以前有坛友已经说过了,全速工作时个人感觉声音不小,高低速开关有点紧,需要用力才能拔动。

网友:
德伟和大有也不是一个档次的。呵呵呵 。有预算必须德伟。哈哈哈。电池间隙的问题 如果电池不摇晃或者晃动,就不用管。如果有晃动, 建议在接触面粘贴合适厚度的单面胶泡棉,应该就可以解决间隙问题。

网友A:
怎么不上996或991?这个小不如12V的,大不如9 字头的

网友:
不错不错,喜欢就好,看中得伟701无刷,能立在桌子上。大有我就推荐一款纯螺丝批5262。有能力了换个老款德丰开关,当螺丝批用无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上996或991?这个小不如12V的,大不如9 字头的

我也就是相中了他的大小,拿在手上正好。比12V的有力,比9字头的轻点。

楼主:
闲鱼明价,自己看看吧。

网友B:
请问楼主这个是在闲鱼690元的那个吗?广东揭阳的卖家??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这个是在闲鱼690元的那个吗?广东揭阳的卖家??谢谢分享!!

裸机标价650,你再找找。

网友:
买德伟的就对了,大有电钻设计有缺陷,本来销量就不大,论坛已有好几起介绍如何修大有电钻主轴锁的了。

楼主:
你的电钻是美版,闲鱼上美版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