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元谷 存储巴士 T300硬盘盒 换电容后坏了 拆机

楼主(2019-12-05):
元谷 存储巴士 T300硬盘盒 换电容后坏了 拆机用的是ASM1051,据说是当时最好的芯片。现在虽然有新的ASM1153E但是用在普通机械硬盘上速度几乎没有区别了,硬盘盒稳定第一。
又被自己折腾坏了一个东西,没事做换电容,红宝石ZLG电容的性能接近固态电容了,应该是现在红宝石电解之王。换zlg电容后吧硬盘盒主板烧了,现在不识别硬盘了,亮灯,可能是电容的阻抗太低了,识别为短路,烧了哪个芯片。这个硬盘盒质量挺好的,可以上2.5寸笔记本硬盘也可以上3.5寸台式机硬盘。并且稳定耐用。不过要12v供电。觉得丢了可惜了。

网友A:
这个换电容干啥。。。搞不懂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换电容干啥。。。搞不懂呀。

以为换更好的电容,他能更稳定工作啊 ,电容都是我换过了的。原来是国产垃圾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为换更好的电容,他能更稳定工作啊 ,电容都是我换过了的。原来是国产垃圾电容。  ...

不换电容不是也在稳定工作嘛。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换电容不是也在稳定工作嘛。哈哈。

不换我刚刚淘宝买回来几百个电容怎么用的完   这换电容出问题的不是第一个 也不是最后一个

网友B:
你把电容的引脚PCB正反面都加焊一下。
有时候拆电容的时候会伤到过孔导致双面板断路。

网友:
DC TO DC输出滤波电容不是越大越好,根据工作频率和负载选配的,你换太大了被芯片当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电容的引脚PCB正反面都加焊一下。
有时候拆电容的时候会伤到过孔导致双面板断路。 ...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无铅不好搞,我都是用奥科ps900高频焊台还要用针头才能换好,可能针头吧电路板搞坏了吧,具体真不清楚是哪里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换我刚刚淘宝买回来几百个电容怎么用的完   这换电容出问题的不是第一个 也不是最后一个  :ti ...

,,,怪不得,你是把换电容当练手了,生命不止,折腾不熄。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怪不得,你是把换电容当练手了,生命不止,折腾不熄。点赞!

爱好而已  有点强迫症  看到国产电容就想换掉。

网友C:
一般都是焊接的时候静电击穿芯片所致  碰到太多了  用带地线的焊台吧, 千万别用白菜白光那种静电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焊接的时候静电击穿芯片所致  碰到太多了  用带地线的焊台吧, 千万别用白菜白光那种静电王 ...

936可以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936可以么?

只要带地线的焊台都没啥问题   静电和感应电会引起芯片性能不良,严重会直接损坏 ,因为芯片一般只有几V供电 ,静电有上千V,而且你自己是感觉不到静电的存在,  为什么电子厂最严格的就是防静电不是没有道理的

网友:
电容盲目加大百害无一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带地线的焊台都没啥问题   静电和感应电会引起芯片性能不良,严重会直接损坏 ,因为芯片一般只有几V ...

学习了,静电这一块确实很重要。

网友:
好像带三次开关电源的电路,尽量别换参数不同的电容器,像跳周期调制的电源电路,换参数不同的电容器容易烧芯片,实在出问题,可换参数差不多的电容器,

网友:
正常情况下应该烧不了的啊,楼主你是不是把电容都加在5V回路上去了?以后别这么折腾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焊接的时候静电击穿芯片所致  碰到太多了  用带地线的焊台吧, 千万别用白菜白光那种静电王 ...

用的是奥科高频焊台ps900,不知道怎么处理静电,说明书里面也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奥科高频焊台ps900,不知道怎么处理静电,说明书里面也没有。

奥科整机都通过ESD静电体系的,使用的手柄,外壳等也都是防静电材料,家里有地线就行了,静电只能从地线导入大地,没别的办法,还有就是人体的静电,比如带静电手环等等, 离子风扇等

网友:
换电容,容值不能差太多,不然有时也会坏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