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终于用上了T12了

楼主(2019-12-05):
坛友的文宇2合一t12控制板,盒子用的86明盒,内部稍微一修整,正好放下一个没皮的苹果电源,台达24.5v3a空载电压24.8v。
一开始接错线没反应,纯属失误。二手原装k头,22元
、、、、、、、、、、、、、、、、、、、、、、、、
侧面开洞,里面螺丝柱去掉↓

整个都塞进去↓

开个口放8字电源座↓

上电正常↓

正面照↓

全貌↓

冬天用,温度上升倒是挺快,设置300度,5秒钟以内化锡,但是为什么感觉温度仅仅能化开,一接触焊点就变渣渣。没有温度计测头子的实际温度。

网友A:
不错不错,就是外观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就是外观丑点

还没有完工,缺个盖子,没找到合适材料做。回头我再拿自喷漆喷喷,激光打标机整上logo(职务之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没有完工,缺个盖子,没找到合适材料做。回头我再拿自喷漆喷喷,激光打标机整上logo(职务之便) ...

盖子还不容易,一个86空白盖子搞定,实话实说,这是我见过最丑的T12:lol:

网友:
头子最好接地

网友C:
变渣是温度有点低了吧,调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盖子还不容易,一个86空白盖子搞定,实话实说,这是我见过最丑的T12

体积还可以,比苹果电源大不了多少。等做好盖子以后我再美化一下

楼主:
头子接地到航空插头外壳了,有需要接地时直接鳄鱼夹连航空插头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渣是温度有点低了吧,调高点

显示温度已经320了,感觉还是不大够

网友:
二手原装头比新的国产还贵

网友D:
这个板用国产头温度准,原装头温度不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用国产头温度准,原装头温度不准的。

怪不得,受教了,早知道就买支国产头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怪不得,受教了,早知道就买支国产头啦。

跟我开的壳子一样————难看!

网友:
温度不够够,减百分比呀!

网友E:
我用20V改的T12开到最大,焊接路由器天线地线时候也是渣,可能是焊锡太多,板上的地线散热大也焊接不好,要是功率大点应该就可以

网友:
用C4,,,WB2好用些

网友:
简陋但是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20V改的T12开到最大,焊接路由器天线地线时候也是渣,可能是焊锡太多,板上的地线散热大也焊接不 ...

大家都说24v 那个苹果电源是足够了的,20v电压偏低

楼主:
难看是难看了点,但不算简陋啦

网友:
恭喜楼至制作成功,这年头,没有个T12都不好意思跟人说是混数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