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LG-A200吸顶式无线AP的刷机固件?

楼主(2019-12-05):
5块收了一个LG-A200吸顶式无线AP,没玩过AP,拿回来一试,才发现瘦AP,需要AC控制器才能用,所以想把它刷成胖AP,但是在官网找不到刷机固件,哪位大侠有?

网友A:
拆开看看主控是什么型号?或者拍几个内部照片看看,才能找适配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主控是什么型号?或者拍几个内部照片看看,才能找适配固件

因为CPU贴着散热器,所以也没拆下来看过,上面有一个9887的芯片,CPU据说是9531的

网友:
9887是5G芯片,如果是9531+9887刷个集客AP260F-H试试,胖瘦一体的

楼主:
在官网上看到有FAT版本,但是没提供固件,到星期一打电话过去问问

找到一个武汉纤效科技出的板子,型号是E600GAC,也是QCA9531+QCA9887双频无线开发主板,可惜官网上没有固件下载
在openwrt官网找到了,试试

https://openwrt.org/toh/qxwlan/e600gac

楼主:
现在固件是下载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刷机了,板子上有TTL接口,我连接了,但是没什么作用,没有shell控制台,中间出现press enter提示,狂按回车键也没反应,不能刷机的话,这ap还有什么用?

网友:
你可以拿来送人呀,或者在去买个AC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