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修”Vmax雷达线雕仪/去皱美容仪并分析电路结构

楼主(2019-12-05):
谁谁谁找我修个超声去皱导入美容仪,说有个头子不好用了。原理大概就是利用聚焦超声波刺激皮下筋膜层使胶原细胞增生达到去皱的目的,管不管用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只想看看里面到底是个什么结构。

外观

有个电阻触屏,功能如下。

有俩头子孔,一个劲儿大,一个劲儿小。功率参数就是瞎写

支架

踏板

超声头

有两个,这个劲儿小的。

拆掉锁紧环,一层密封胶纸,这个我没拆开,另一个蓝色头子拆开里面是水,下面是压电振子。
所谓聚焦原理大概是利用水表面张力形成透镜汇聚超声波,外带为超声振子散热。

另一个不好用的头子就是这里内部断线了,接好了就不展示了。

里面是超声振子

放点水

试一下,射的挺高,这还是低能量,调高手指放上面会刺痛,主要是超声能量转换成热能了。
蓝色头子最高能量可以把塑料片打出痕迹。

拆开

这是液晶屏

屏蔽罩不好拆就没拆,里面应该是屏驱动。

还有个tf卡槽也不知干啥的,懒的试不管了。

背光驱动电路

接口

降压电路

降压ic资料

4-2输入异或门,好像只用了1路。
底下跳线切换串口电平

异或门基本结构,输入输出真值关系大概理解成ab输入相同就输出0,不同就是1

喇叭

一块电源板,一块控制板。

接口

用了个成品电源,两路输出。12和36v

电源正面

接地线没有接,输入emi部分。

一次侧

用了一颗6脚pwm

817加431反馈

输出滤波

输出整流

另一面的座子

超声控制板,俯视。左面输入12,36v两路,分别供控制电路和超声驱动电路。

正面

俩座子接俩头子,旁边继电器负责切换两路。

继电器驱动电路

mos管

高压mos gs带齐纳保护。

mos驱动ic ,类似图腾柱驱动。

资料

无资料,应该是超声发生ic,振荡器之类。有坛友说有可能是与非门,看管脚走线和型号后缀有可能是,那就接成了非门做振荡器用。

5v降压,右面单片机。

反面什么没有

随手画了个图,超声驱动升压用的boost拓扑,调制后的脉冲方波驱动mos升压后经lc滤波网络输出接近正弦的高压高频(看晶振是4m)信号驱动超声振子。
开环驱动无反馈,mos开通后给左面电感充电,关断后反电动势和输入串联后通过右面电感和隔直电容对输出电容充电,由于输出电感电流不能突变,输出电容电压将以正弦波形慢慢增大到峰值,然后随着输入电感能量逐渐变小,输出电压波形幅度慢慢下降,两个时刻形成类似正弦正半周波形,当输入电感能量基本耗尽输出达到最小,此时再次开通mos会为输入电感充电,同时输出电感通过mos反向对电容放电,输出电容极性开始向负半周转换,随着输出电感放电结束,输出电容反向电压达到最大,开始逐渐下降,直到电容电压接近零位,此时完成负半周输出,过零后mos再次截止,输入电感再次放电,如此循环,再加上单片机调制就可以控制输出幅度和间隔。

此贴结束,谢谢观赏~

网友A:
图片清晰,好帖子

网友B:
把功率加大、聚焦更细,大婶可以做皮下纹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清晰,好帖子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功率加大、聚焦更细,大婶可以做皮下纹身了

皮下纹身

网友C:
解释得比较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
做工不错,价格想必贵得咬人

网友:
异或门不是输入不同输出1么?我记错了?

网友D:
这东西不知道使用有没有效果,但是价格不会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释得比较详细,谢谢分享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不知道使用有没有效果,但是价格不会很低。

应该有点效果,美容院用这个,完全没用估计顾客不买帐~

网友E:
超声波是有刺痛感,我把手指放在超声波雾化器的头子上,明显感觉有针刺的感觉。

网友F:
优秀文章,前来围观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超声波是有刺痛感,我把手指放在超声波雾化器的头子上,明显感觉有针刺的感觉。 ...

九几年的时候我也试过,在加湿器换能片喷水的地方确实刺痛,然后放塑料瓶盖,几秒后喷水的地方烧软。

网友G:
无资料的那颗是74HC0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优秀文章,前来围观哈哈

兄弟来了热烈欢迎~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无资料的那颗是74HC00吧~~

嘿嘿有可能

网友:
头子布满全身,加大功率,会不会造出绿巨人

网友:
热熔胶到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