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刷机求指导

楼主(2019-12-05):
这台斐讯K2路由器,型号是PSG1218,目前的固件是22.6.526.199。无线信号强度尚可,但经常掉流,用手机看今日头条APP,时常卡顿。求刷机指导。谢谢!

网友A:
推荐 Pandvan
下载链接:
https://opt.cn2qq.com/padavan/RT ... 64M_3.4.3.9-099.trx

我在 newifi mini 和 xiaomi mini 上都刷过,用下来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 Pandvan
下载链接:
https://opt.cn2qq.com/padavan/RT-AC54U-GPIO-1-PSG1218-64M_3.4.3.9-099.trx

多谢指导,具体的教程有吗?我没刷过路由器。单位还有一台小米的,应该就是 mini。明天到单位上图你看看。再次感谢!

网友:
先刷breed,教程https://tbvv.net/posts/0101-breed.html
然后进breed刷固件,推荐HANWCKF的老毛子固件

网友:
路由器刷breed_Web控制台助手v5.9版本
恩山或者百度自己搜!实在找不到私信你邮箱我发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 Pandvan
下载链接:
https://opt.cn2qq.com/padavan/RT-AC54U-GPIO-1-PSG1218-64M_3.4.3.9-099.trx

感谢,已经下载,正在刷机。

楼主:
谢谢指导,正在灌水。

网友B:
没有特殊需求建议刷163官改固件,其他固件都有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特殊需求建议刷163官改固件,其他固件都有缺陷

谢谢指导,目前用官方的固件,能跑满,只是5G有时候掉包。正在权衡利弊,要不要刷。因为是菜鸟,害怕刷的不理想,又刷不回来了。

网友C:
刷 Pandvan  会有缺陷,2019年6月以后的版本一开迅雷就死机,连WEB管理页面都无法进去,只能拔网线或重启路由器,建议不要刷 Pandvan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 Pandvan  会有缺陷,2019年6月以后的版本一开迅雷就死机,连WEB管理页面都无法进去,只能拔网线或重启路 ...

谢谢回复,这几天用着还行。就是5G信号不好,用2.4g的。我在笔记本上安装了信道检测软件,设置到拥挤度不高的,稳定,速度也快。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目前用官方的固件,能跑满,只是5G有时候掉包。正在权衡利弊,要不要刷。因为是菜鸟,害怕刷的 ...

官方固件会自动升级到最新版本,然后你就得拆机才能刷了,尽量 别用官方   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官方固件会自动升级到最新版本,然后你就得拆机才能刷了,尽量 别用官方   固件    ...

现在还需要拆机才能刷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官方固件会自动升级到最新版本,然后你就得拆机才能刷了,尽量 别用官方   固件    ...

目前就是官方的最新版本,我下载了一个固件,说是非法文件,不能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