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Unwired车载连接器模块

楼主(2019-12-05):
早先从老黑处买的Unwired车载连接器模块,用来连接车内智能系统的。双电路板插接结构,其中公板电路板5V输出带载能力比较强大,有坛友测得可带载8A。简单测试了一下,带载3A可稳定工作。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Unwired车载连接器模块,用来连接车内智能系统的,双电路板插接结构。

左公板电路板,右母板电路板。

母板电路板

公板电路板

J3右数 1、音频L(左);2、音频R(右);3、音频地;4、输入-;5、音频接口插入信号,有插入输出低电平;6、输入+
J5右数 1、音频R(右);2、音频地;3、音频L(左);4、音频接口插入信号,有插入输出低电平;5、5V使能,高电平有效;6、7、输出5V+;8、9、输出5V-

R23(下)、R24(上)分压电阻,改变阻值大小,可调整输出电压。

使用这款点烟口输出的12V电源串接USB测试仪测试了一下公板电路板带载能力。一般USB测试仪测负载显示的电压,比接万用表的电压要低一些;这款公板电路板却相反,接万用表显示的电压,比USB测试仪要高。

附:

相关链接:
拆修一个点烟口输出的12V电源

网友:
看着做工不错~

网友A:
怎么搞清楚尾部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搞清楚尾部接口的?
这个模块收到后,老黑链接里已经有接线图,个人认为是某种固定接口定义。图片是早先测试时拍的,一直没有整理,近期找到后才整理的。老版论坛有不少测试帖,下面的坛友测试较全面,供参考。
相关链接: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86731

网友B:
只买到了母板,据说可以当hu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买到了母板,据说可以当hub

理论上可以,母板TP53接5V+,不用底板可做USB集线器用。在电脑上试过,不认,所以帖子里没提。

网友C:
我认为,帖子要提,借鉴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帖子要提,借鉴意义

图片是早先测试时拍的,没有整理,近期找到后才整理的。当初最早在老版社区测试发帖有不少,没有全部引用。4#楼引用的链接是相对比较全面的一个帖子。

相关链接:
宽范围dc-5v的电源模块,老黑忍不住嘚瑟一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81639
灯下黑老黑家DC-DC转5v双USB电源模块改USB输出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14739
坛友老黑的dc-转5v至少8a双USB模块密封电感 电路研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86731
老黑家DC-DC转5v双USB电源模块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19060

网友D:
这个好,有拆解有讲解,虽然看不懂

网友:
带载这么强大?

网友:
老黑家的宝贝挺多的,就是没地方放了。。。。。。

网友E:
我败了十个,吃灰一年多了吧,一直没动过

楼主:
5V带载8A相关测试链接: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81639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败了十个,吃灰一年多了吧,一直没动过

这个到手后就测试改装了,只是HUB功能一直没有测试成功,就没整理发帖。最近看到,就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好,有拆解有讲解,虽然看不懂

这个车载连接器可用在“别克、凯迪拉克”车子里面。

网友:
电路看着挺复杂的
有牙膏不让挤

网友:
厉害了,密密麻麻,做工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败了十个,吃灰一年多了吧,一直没动过

剁手太多得治呀哈哈哈哈,家里好几箱电子垃圾同吃灰,准备戒了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