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电机起步或者提速时噔噔的声音并且电车一顿一顿的

楼主(2019-12-05):
上周电车车轮漏气了,然后推去修。修车师傅踢了一下车轮有点紧,说是可能是刹车脱刹了。我说可能是电机生锈了,因为我的电机进过水。我让师傅给我修一下电机,结果他修了好几天都没搞定。期间我有事没去拿,让我朋友帮忙去看了一下。修车师傅说电机出问题了。我的电车原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电机有力,提速也快。就是起步的时候如果受力过大会有呜呜的声音。但是没什么问题。现在修车师傅帮我拆开电机清灰后电机出现了起步或者提速时噔噔的声音并且电车一顿一顿,而且转动无力,当速度提上来以后就没了。抬起脚撑空转没有问题,转速也非常的快。
无怀疑是电机缺项了,不知道是不是霍尔的问题,修车师傅用修车宝测试说霍尔没有问题。我就很奇怪了,本来没什么事的电机,为什么清个灰就出问题了。修车师傅说换电机要380.我决定自己拿回来折腾一下。各位大佬帮分析一下什么情况,怎么排除这个问题。

网友A:
起大脚,空转几分钟摸摸电机发热不。发热的匝间断路了,不热霍尔或回传到控制器的线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大脚,空转几分钟摸摸电机发热不。发热的匝间断路了,不热霍尔或回传到控制器的线路问题。 ...

最大速度空转差不多十分钟电机还是冰凉的,我在通电的时候用万用表测试霍尔的负极供电线和几条信号线之间的电压,然后轻轻转动车轮。每条信号线都有0.1v~4.9V不断变化的电压。之前换过一个新的控制器上去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B:
控制器的学习线多接几次试试,一般试个三四次,就能找到最佳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器的学习线多接几次试试,一般试个三四次,就能找到最佳状态

我的是原装控制器,好像没有学习线。

楼主:
有没有大佬知道是什么情况啊?真的不想换电机。

网友(2021-05-29):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大佬知道是什么情况啊?真的不想换电机。

用万用表测一下电机霍尔如果没问题就是控制器了,我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电机空载肯定没电流了,人家要你起大脚是让你带负载跑,最少你也跑个山什么的才叫带负载吧。
电机问题不大,换个霍尔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