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帮忙给讲讲

楼主(2019-12-05):
左下角R1.2.3,C1.2.3,D5.6.7组成电路的工作原理

网友:
謝謝分享,原理百度倍压整流。
调压调流线性电源,多年前的电路吧。
如果是现在一般用TL431代替U1的功能了。U2U3用单电源就不必负压电路了。

网友:
就是产生一个负压给运放用的,和全桥正电源组成正负电源。图中R1,C1就是常规的滤波,泄放。

类似的用发还有以前黑白电视稳压的基极通过倍压产生一个比主电源电压高的电源,使稳压电路能在低电压下稳定工作,使黑白电视在市电电压低于180V的时候还能正常使用不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dianziaihaozhe.com/mulu/guowai/2755.html

这个图就是那网站看到的

网友:
R1是主滤波电容C1的泄放电阻。R2,C2是通过给C2充电产生负压的。C3是负压滤波电容,R3是稳压管D7的限流电阻。D5,D6组成负压整流。

网友:
电流流向看C1,C2,C3几个电解的极性就可以啦

网友B:
给你讲明白了吧,这个电路确实挺绕的,用了电容自举。电源正半周时假设圈1正,圈2负,圈1电流通过d1-c1-d4回到圈2,为电容c1充电,假定输入峰值10v,则电容c1充到10v。电源负半周圈1负,圈2正,一路经圈2到d2-c1-d3到圈1,电容c1维持10v,这是常规的全桥整流。另一路从圈2到r2到c2到d5到d3到圈1形成回路,为c2充电,大概也是10v峰值。第三个周期开始,圈1为正,圈2为负,第一路仍旧从圈1开始到d1-c1-d4到圈2,c1仍旧维持10v。同时第三个周期第二路从圈1开始到d1到c1到c3到d6到c2到r2回到圈2,c2保存的电荷电压为10v(以地为参考点就是负10)和输入10v正向串联被c1抵消10v(c1此时和输入电位相反,相当于反向串联),剩下10v(以c3负极为参考点就是10v,以地为参考点就是负10v)给c3也充上10v电压,但相对于参考点地为负10v,正因为c2的存在才使得c3回路有额外的10v电压用来抵消c1的10v才能有压差形成充电回路,相当于把c2电荷转移到了c3。c3再通过r3稳压管到地稳定负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讲明白了吧,这个电路确实挺绕的,用了电容自举。电源正半周时假设圈1正,圈2负,圈1电流通过d1-c1-d4 ...

看完了,产生个疑问,是不是和倍压整流没多大关系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完了,产生个疑问,是不是和倍压整流没多大关系呢

这个负压产生电路严格的说属于电荷泵自举负压产生电路,利用了电容储能可控释能实现负压变换。和倍压整流有部分原理类似,但电路结构不完全一样。共同点都是利用电容储能可控释能,利用信号源开关或方向状态变化和自举电容储能组合实现电压变换。异同点一个是倍压,一个是负压,电路结构上有一些差别。倍压整流也是电荷泵的一种应用,属于它的分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