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环牛有吱吱响声有办法解决吗?

楼主(2019-12-05):
估计运输震到内部松动了,有吱吱响声。安静环境大概一米这样就听得到了。
后来加紧螺钉,垫了点减震棉就小声很多,然后试了下用手捏紧一个位置就不响了,就是图片红圈那里,上下用力捏就有用。
如果是E牛可以考虑浸漆,可是环牛包这么多绝缘胶带,紧不进去啊。剥开浸估计我就没那技术复原了。
下面看图。

网友A:
也被这个问题困扰过,考虑到没经验拆开必废,最后没办法只能502伺候。

网友:
铁芯问题了,基本无解。

网友:
接线问题也有可能。

网友B:
注射,紫薯布丁

网友C:
抽真空浸漆,应该可以

网友D:
据说502管用,但是我没有试过

网友E:
有声音是有物理振动,找到并固定就可以了

网友:
很可能是外面缠绕的纸和塑料薄膜产生的震动,拆掉两侧挡板(很可能是挡板压紧了或受力,导致线圈松了,铁芯不一定响),具体看一下什么地方响,针对实际情况做一下处理。

网友:
螺丝拧紧一些能缓解

网友F:
看到楼主的问题,我似乎明白了一个问题。
我手中原本有一个500瓦的环形变压器,我不明白厂家为何要在变压器内环灌环氧树脂,弄得很不舒服。
当时还请假过坛友,自己也是百思不得其解,以为厂家吃饱撑得没事干。
看到楼主讨厌的噪音,我似乎明白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到楼主的问题,我似乎明白了一个问题。
我手中原本有一个500瓦的环形变压器,我不明白厂家为何要在变压器 ...

灌胶那些很少出问题的……不过假如坏了重绕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声音是有物理振动,找到并固定就可以了

能确定大概响的位置,因为拆开固定铁片拿在手上慢慢捏试过了,只有红圈那个位置捏紧就不响。但是垫泡棉和加紧螺钉都不能完全消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据说502管用,但是我没有试过

E牛好处理,环牛有绝缘胶带,滴不进去的。要是E牛我直接上绝缘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被这个问题困扰过,考虑到没经验拆开必废,最后没办法只能502伺候。

有绝缘纸怎么滴得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射,紫薯布丁

有绝缘胶带,难注射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抽真空浸漆,应该可以

怎么抽法?连绝缘胶带一起浸吗?

网友:
变压器整个浸入绝缘漆中,低压通电加热到6,70度,持续个把小时吧,漆都能进去的,浸完了风干晒干烤干都行。

网友:
震动很少破坏铁芯,一般是震动造成铁芯和线圈挤压产生线圈匝间短路。万用表测量变压器空载电流或者功率计测量变压器空载功率是否超标。环牛最忌讳用薄纸箱发货。用木板箱最好,次一点用多层硬板纸加缓冲垫单个打包。淘宝退过几个环牛。两个一起发货,到手万用表检测,一个初级开路开路,一个有噪音。两个环牛之间只有一层泡沫,到手已成泡沫渣。

网友:
合适大小的口缸放进去。灌胶处理。看它还叫不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