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拆个英菲克PW2游戏鼠标

楼主(2019-12-05):
很久之前看到12.9包邮的活动,感觉这个鼠标可能不错,然后看拆机评测帖,也感觉非常好。后来又赶上这一个活动,但是买回来以后发现手感完全不行,摇晃起来非常的飘。所以我现在就决定把这个鼠标拆开看一下里面是什么结构。

要拆机的话非常简单,下面的那一个铁片不用拆。只需要把脚贴下面的4个螺丝跟侧盖拆开就可以。侧盖如果不拆的话,会导致他卡住拆不下来。

我知道,大家也想看下面的铁皮下面是什么。事实证明里边什么都没有。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鼠标厂商都喜欢放配重。如果放的位置合适的话那还不错。但是如果瞎放的话,会导致手感异常的奇怪。这个鼠标就是手感非常奇怪的代表之一。

那再看一下pcb,左右按键是两颗不知名的黄色静音微动,实际测试手感非常一般。其他的按键是加高微动,品牌并不是描述中的华诺。滚轮编码器高度为13毫米,13mm不常见,这可能会给后面自己维修造成一定的麻烦。但是我看到这里就想扔掉了,光学引擎跟原来的完全不一样了。

LED也是歪的,这就有点不太好了。这个光学引擎的4000是插值,其他的刷新率加速度之类的没有查询到相关数据,也不好说这个好不好。但是之前的是instant A704芯片,支持硬件宏编程。这个既然没说那我就当是没有硬件宏了。

再看看背面,焊点还算饱满。但是英菲克的PCB做工一般都异常的差。之前购买的一个英菲克鼠标,拆开的时候一看PCB的绿油都已经鼓起来了。
到现在拆解完毕,我个人是不推荐购买。有这钱买个二手的雷蛇自己换滚轮微动,不香吗?

声明:本帖仅用作展示该鼠标内部结构,无意说明其做工与品质如何

网友:
。。。。。缩水好惨啊

网友:
集成度真高,还是缩水~

网友:
刚到没几天 看看 不过很静音

网友A:
难道我这个是假的,跟楼主这个不一样啊,线都不一样底下也没有铁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我这个是假的,跟楼主这个不一样啊,线都不一样底下也没有铁片

我仔细对比了一下,之前的PW2侧面有一个类似车轮的东西,这个没有。官网的驱动不能用,客服给我的驱动写的是PW2C,页面最下方写的是升级版。个人猜测英菲克只是渠道商,跟其他一样都是OEM产品,打上不同的logo就是一个新鼠标。

网友:
还不如去咸鱼买个二手A3050的鼠标

网友:
我也入手的英菲克的鼠标,感觉这鼠标还算能用的住。实话实说

网友:
鼠标还是好一点的吧,这种货拿在手上就是折磨,怎么也得几十块钱的罗技,不然再好的电脑也用不出感觉来。

网友:
一直用的几个月前狼蛛的车

网友:
这做工,惨不忍睹啊。

网友(2020-06-16):
做工很差劲!!

网友(2020-12-23):
:funk:13mm滚轮 咋买

网友:
缩水严重呀~

网友:
这个是v2版吗 两个驱动不通用 看来芯片不一样 v1 dpi大

网友:
9.9包邮的无线英菲克鼠标,老大个的那种,p-m6.工作用,好像很久了,还不错。

网友(2022-05-17):
和你应该一样2019.9花十块买的这个鼠标,放到今天才拿出来,直接拆了,外壳一样,按键微动也一样,芯片比你强点是英斯特A704E的,除了真分辨率只有最大2400,不过性能参数比这个N5312强一些,还支持硬件宏,A704E比老安华高A3050A3080性能参数还高。现在十块杂牌鼠标芯片连A704E都不如
19年十块买过他家PW1六键的是英斯特A603

另外那两个黄点静音微动是华诺的

网友:
我也有同款。还有几只蓝牙的。这牌子的鼠标微动不咋的。我都换了两个了。

网友(2022-06-17):
我也买过这款鼠标,静音按键确实不好用,已经换成白点欧姆龙了。

网友:
带配重的鼠标都是辣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