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得一小音箱。怎么拆???

楼主(2019-12-05):
得一小音箱。怎么拆???不得要领。
网络图,大家见谅,自得的没拍。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有可能先拆钢网,后面就是螺丝孔了

网友:
把面罩先撬开  然后会有螺丝孔

网友:
一般带金属网罩的小音箱,用针把网罩撬下来,就可看见螺丝。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拆开前面铁网后就能看到螺丝

网友:
拿下金属网,就看到罗丝了。

网友:
从面罩撬,里面应该有螺丝。

网友:
东成电锤经过,要不要帮忙,不用谢。

网友:
左右2侧细针挑开钢网

楼主:
多谢多谢。我试一下

网友:
3/4/5/6/7楼,已经说出了真相

网友(2020-07-10):
楼上说的都对,但你要有钱,直接摔开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都是拆开前面铁网后就能看到螺丝

网友:
拆开了么?里面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