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发现平开窗上的缝有三公分大怎么办

楼主(2019-12-05):
不是左利手  所以换右执手根本没法宁动那个锈的十字罗丝 15楼高啊 ! 拿了安全绳子捆好拆下来换。

装好发现上边的缝好大  手指都能进去  用什么处理好呢

网友:
这是用铰链的推拉窗吗?铰链在窗页或窗框上的固定位置不对,重新打孔吧。

楼主:
可以正常开关  就是铰连远端可能下沉了些  应当什么密封呢
窗户是不用再拆了

网友A:
你这个当时不是原装的吧。。

哪里有用这种铝材,做这么大的平开窗啊。。。

你看那上面的魔术贴,原来都是用另外的塑料挡风贴在上面的。。。

彻底解决只能用新窗户,这么大面积除了铰链,下面要装一个支撑结构,甚至固定一部分玻璃,缩小可以移动的部分
或者做成两边铰链下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当时不是原装的吧。。

哪里有用这种铝材,做这么大的平开窗啊。。。

这个真是开发商装的平开  双层玻璃。
看得仔细 原来有个拉的纱窗 后来坏了  最外边魔术贴是我自己贴的
用来装简易的纱窗。

楼主:
少贴了照片  今天补到一楼最下边两张  不然有看不明白 是原来开发商的  一边下沉了些  用哪个材料可贴来堵缝呢

网友B:
不是有泡沫填缝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泡沫填缝剂么?

那个是填墙与窗框的死缝   而不是窗框与窗户 的活动的

网友:
能正常开关的窗扇差3公分?那也太离谱了,看来是窗扇原本就做小了,想补救又不想换新窗的话可以在窗扇上或窗框上加一条尺寸正好的口字型铝条,用拉铆钉固定;也可以用适当的密封胶条填补空缝;再或者拆下折页把窗扇位置放到正好后再重新折页换位装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是填墙与窗框的死缝   而不是窗框与窗户 的活动的

我猜,活缝也可以吧,先在窗上包纸,再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