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要怀孕吗这是

楼主(2019-12-05):
电筒的18650电池正极出了锈迹,这个还能用吗?

网友:
为了安全,还是扔了吧,

网友:
能用,应该是环境湿度大造成的

网友:
漏液了,还用个毛

网友:
可以扔掉了

网友(2020-02-28):
也不是什么好电池,坏了电筒不划算

网友:
使用锂电池安全最重要,出现异常或不能确定电池是否安全时都建议停止使用。

网友:
扔掉,会把手电筒也腐蚀的,手电筒比电池贵多了

网友:
看样子只能废弃了,漏液了还会把设备腐蚀掉。
交给专门的电池回收,保护环境哦。

网友:
用不了多久就锈穿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