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 湘利无刷电扳手

楼主(2019-12-05):
故障  有电电机不转

网友A:
控制板坏了?假货宝买配件

网友B:
电机手转很活,通电不转的话,应该是无刷驱动板,和无刷电机定子霍尔都可能故障。好像无刷驱动板防水灌封,换功率管很难。

网友C:
找保修啊,别自己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板坏了?假货宝买配件

别人的   拿来让我瞅瞅   最后给他在拼夕夕上 拼了一套这个总成 这个他就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手转很活,通电不转的话,应该是无刷驱动板,和无刷电机定子霍尔都可能故障。好像无刷驱动板防水灌封, ...

嗯,谢谢大师提醒 不是自己的   因为爱瞎鼓捣 人家拿来给我看看      有刷的好弄 给我叔帮忙弄好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保修啊,别自己拆

也是得自己掏钱买配件

楼主:
电机铜线都玩好 没有烧的痕迹 线路都通,不知道是电机上面霍尔元件坏了还是控制器坏了    开关也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