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关于插排电源指示灯耗电疑问

楼主(2019-12-05):
一直有个小疑问,插排指示灯是1个电阻串一个led搞定,就算led是10ma,整个设备(led+电阻)是工作在220v电压下,这样功率=10ma*220v=2.2w,太吓人了,这个指示灯效率有那么低吗。有的插排七八个指示灯,就算一家10个指示灯,这就是20w白白浪费了,电费一度5毛算,一年浪费87元,注意是白白浪费。

考虑交流电一半时间led导通,那么一个指示灯也要付出1w的功率。而且led电压只有几v,电压都耗到电阻上了,电能浪费了99%以上,不知道节能国家是怎么搞。

请教各位大神,计算是否有误,有什么好的节能电路实现指示灯的效果吗?

网友:
还有这么计算的,损耗都是有,很多设备待机功耗也差不多

网友A:
这个还真没哟有人算过这摩西的帐,小事情也是个大问题啊

网友:
现在LED灯,应该只有0.5W左右吧,老式氖泡型的应该有1-2W左右,那点电费很省的,电脑待机都有10W左右的。路由器也不低,3-10W。

网友:
还有电阻的功耗。

一个月也没有多少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顶。。。。。。

这都啥算法啊 ma能和V相乘吗,那要是1A电流=1000ma是不是就是1000ma X220v=220000w了????
那ma 不转换成A 能直接和V相乘吗

网友:
你摸摸电阻的温度就知道计算正确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顶。。。。。。

好吧 最后竟然还是2.2w 我算错了

网友:
发光二极管指示灯一般在0.3W多点。

网友:
用于插排指示灯的led电流不需要10ma,有个1到2ma就够了,觉得不亮还可以换成高亮led,这就省了不少。另外交流电路中led消耗的功率与直流电路比好像不是二分之一而是四分之一,以前贴子有过争论的

网友:
想想猪肉的价格,这点小钱就甭操心了!

网友:
计算有误:你觉得LED的电流应该在10mA左右,其实不然,一般将LED直接串联一个电阻到220V电路中,这个电阻一般取100K以上,200K以下,以100K为例,流过LED的电流大约2mA左右(现在一般是高亮LED,电流很小,但亮度也够),整体功耗才零点几瓦,如果电阻取小了,LED会更亮,功耗会增加,但电阻发热会严重。如果按照你说的电流达到10mA,电阻的功率应该在2W以上。

网友C:
实际上1~2mA即可,想省用电容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1~2mA即可,想省用电容驱动。

如何改,想diy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没哟有人算过这摩西的帐,小事情也是个大问题啊

绝对是个大问题,插排只是冰山一角,一个家庭应为不合理的电路造成的消耗估计一年好几百元

网友:
10MA。。。。一般也就2MA左右,真要到了2W,那1/4W限流电阻早烧了

网友:
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220V电路中LED指示灯的光效率极低。
前不久我用淘宝特价版里每天领的红包,买了许多各色的3mm,5mm的LED,
试了下红色的发光效率最高,其次是黄色的绿色的,蓝色的最低。
红色的串个470K电阻亮度就挺满意了,最高串个100K的也行。
串470K电阻时算下来总功耗约0.1W。
当然再串个1n4007,功耗还能再减一半,但出于成本考虑没有商家会这样做。

网友:
没有意识到有这么耗电,不知道算法是否正确。

网友:
排插指示灯实测功耗0.8-1.5W.
电脑关机待机也就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