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C编程关于参数传递的问题请教,希望高手得闲指点一下

楼主(2019-12-05):
关注过我发帖的坛友应该知道,我爱玩单片机但编程很菜,今天有一个C编程的问题来请教大家,希望各位指点一下。
做过好多时钟,按键程序早就不是问题了,今天找出OLED0.96”的小屏幕准备做一个定时器,调试按键时突发奇想改变了一下参数的传递方法,结果没有成功,具体问题如下:
1.好用的函数:演示效果为N1每次按动数码显示+1变化
//===========================

//在程序开头定义的公用变量 uchar r;
void set()
{
if(N1==0)//选择键
{
delay_1ms(25);
if(N1==0)
  {
  r++;
  if(r>7)
   {
   r=0;
   }
  while(!N1);
  }
}
}
//====主函数===
main()
{

while(1)
{
set();
Display_convert(r);//数码管显示函数

}}
///---------此处是分割线------------------------------------------///
2.好用的函数,演示效果同上:
//====主函数==========
main()
{
uchar z;
while(1)
{
if(N1==0)//选择键
{
delay_1ms(25);
if(N1==0)
  {
  z++;
  if(z>7)
   {
   z=0;
   }
Display_convert(z);
  while(!N1);
  }
}

}}
///-----------以下是有问题的函数---------------------------------///
3.不好用的函数,演示效果为数码管显示不变、键值参数没有被传递
uchar set()
{
uchar r
if(N1==0)//选择键
{
delay_1ms(25);
if(N1==0)
  { led =~led;//此处临时加一个灯演示按键是否有效
  r++;
  if(r>7)
   {
   r=0;
   }
  while(!N1);
  }
}
return(r);
}
//====主函数========
main()
{
uchar z;
while(1)
{
z=set();
Display_convert(z); //数码管显示无变化但led指示灯变化是正常的
}}

网友:
小白路过,,r=0了return 0  没仔细看,自己KEIL调试一下就看出问题了

网友:
试一下把第三个程序的  uchar r    改为  static uchar r ;

网友:
uchar r放到函数外面,全局变量才行,你这是定义的局部变量。

网友A:
r的作用域不对啊,r只是局部变量,出不了函数的,建议学下C语言,这是最基本的基础

网友:
uchar set()
{
    static uchar r = 0;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的热心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r的作用域不对啊,r只是局部变量,出不了函数的,建议学下C语言,这是最基本的基础 ...

年岁大了读书记不住太多了,多谢热心指点,确实是局部变量的问题,现在程序已经跑起来了正在调试其他功能,再谢各位热心层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的作用域不对啊,r只是局部变量,出不了函数的,建议学下C语言,这是最基本的基础 ...

建议你学习下C语言,return没有什么作用域的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test(void)
{
        int i;

        i=6*7;
        return i;

}

int main(void)
{
        printf("%d\r\n",test());
}

正常输出4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学习下C语言,return没有什么作用域的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多谢耐心指点,我是业余玩单片机的,C语言学了好久也没入门主要是看书不觉得有问题而编程时一旦遇到问题就蒙圈,另外我一直是通过搭硬件实物调试程序的,不断的修改代码再下载到单片机里看实况,不行就需要改的。

网友C:
这里return(r); 视乎不需要括号, 函数内的变量,执行完要保持的视乎用静态变量,如楼上网友说的static uchar r = 0;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return(r); 视乎不需要括号, 函数内的变量,执行完要保持的视乎用静态变量,如楼上网友说的static uch ...

无需静态,楼主的应该是逻辑错误,和变量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学习下C语言,return没有什么作用域的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没缩进看岔了,确实应该是逻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