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粗粮note4X换尾插

楼主(2019-12-05):
尾插坏了一半。为什么坏一半呢?因为只有原装充电器可以充电,还是慢充,充电宝都不能充电。正好手里有迈克头,和原装的有点区别。如果失败就掏个拆机尾插小板。

拆机前充电效果

做工呵呵。这手机当时用还不错,就买了现在的8se。可是!太失望。已经不推荐购买了。

T12拆下来的,没有风枪,就照失败来的,5个焊点搞下来一个。如果是中间3个焊点就要飞线了。

以焊上,这个头比原装的长一点,所以切外壳。

已切好

合盖

边框设计的太好了。做工比@为@果好一万倍。

充电试试。还是没快充。不过充电宝可以用了。OTG也可以了。

网友:
有必要切外壳么?淘宝上多找找肯定有同样型号的。

网友A:
别黑小米了,什么手机摔到了都会坏的,我还见过没摔就坏内屏的,那能咋样。

网友:
做工呵呵。这手机当时用还不错,就买了现在的8se。可是!太失望。已经不推荐购买了。

为啥黑小米?做工呵呵?自己摔过烂掉一点边框封条关小米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黑小米了,什么手机摔到了都会坏的,我还见过没摔就坏内屏的,那能咋样。 ...

中肯

紫薯

网友:
手机好像没有快充功能吧,我用过,好像是没有快充。就10w

网友:
以前我的华为G525也遇到过,当时好像到附近修手机的店40多元换充电口,结果数据模式修成故障,只是把充电模式修好,比应急的时候充不进电要强点。

网友:
还能再战2年!

网友:
估计就是有引脚隐性脱焊,每个脚加焊一下估计就好。

网友:
塑料包屏幕为了摔得时候不让屏幕直接着地 现在基本看不到这种工艺了